流量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5-11-08):
请问蒸气锅炉的给水、出气流量在锅炉正常运行时有何关系,和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A:
看一下斯派莎克的样本

网友B:
呵呵,应该去问搞工艺的
给水流量=出蒸汽流量+连排水流量+定排水流量+其他泄漏量

因素与给煤量、风量、炉膛温度、水冷壁换热面积、炉膛压力、尾气温度、烟气含氧量、调节阀好坏、给水压力、蒸汽温度压力参数等等N多都有关系的。

网友C:
理论上,锅炉的给水应该小于出气流量。实际上由于流量测量时,由于出气压力受负荷影响较大,压力不稳定,压力或温度的不稳定,造成蒸汽密度变化较大,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流量与实际流量有较多的误差;而给水流量也与压力、温度有关,但由于水的密度变化不大,你看到的给水流量可以基本代表实际流量。
如果两者相差较大,可以考虑在流量测量中引入温度、压力补偿。

楼主:
对蒸汽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是否选用定值补偿?另密度补偿重要吗,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