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煤程控系统中的皮代测速实践经验

楼主(2005-11-08):
输煤程控(代速传感器)
输煤程控系统中的皮代测速是一个重要参数,它能够保护皮代不被拉断、撕裂等作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问题还很多.揪其原因出目前还没有专门用于对皮代速度的测量仪表外,就是采用的仪表不准确、不可靠、维护量大而起不到对皮代的有效保护作用.
笔者通过实践介绍一下,输煤程控系统中的皮代测速系统.它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工作可靠、而且免维护.(按装5年来没有进行过维护工作).
皮代测速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 代速传感器部分采用L-E626型传感器

    皮代速度范围    脉冲频率    距离/脉冲
高速    30~300m/min    19.3~19.29Hz    25.918ms
低速    3~30m/min    19.9~19.9Hz    2.513ms
脉冲输出幅度: 3~3.5宽度: 50~5ms

    P21        电源DC 6V
    P40        共用线
    P41        脉冲输出

现场安装图

内部结构图

二次仪表采用厦门宇光AI-708系列产品(AI-708-H-B-12-L2)

接线图如下:

    P21
    P40
    P41
    限流降压电阻

                                              AC
                                             220V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开关量输出
注:1.在L-E626和AI-708之间的连接线必须用屏蔽电缆或屏蔽线.
  2.调试时在L-E626处,测P21和P40两点间电压不得低于6V否则需调整限流降压电阻.
3. 二次仪表的设置
sn-0
cut-2.5
Frd-300
Fdip-2
FdiH-6.3
FdL-2
CF-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