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关于定位器的反作用?

楼主(2005-11-08):
请问定位器的反作用内部是怎样的动作的?

网友:
随信号的增大阀门开度变小,反之依然

网友A:
我记得:气动调节阀的电气定位器改变作用方向:要把角度板反身安装,还要粗、细调整齿轮。很麻烦的。

楼主:
他的概念是正作用接受信号增大,输出变大,反之减小.但是他的实现是靠反馈机构动作方向来决定的吗.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动作原理!谢谢!

网友B:
定位器的反作用机构是与阀杆连接在一起的,当阀门开度增加时反作用力矩增加,通过一个反馈盘转动(这个反馈盘有的是一种曲线,也有多曲线的。一般有线性、等百分比、和对数形式)作用到气动放大器的输入端,它可以与输入信号比较,其比较结果就是气动放大器的输入信号,然后决定输出增加或减小。从而使阀的开度增加或减小。

楼主:
这和正作用的一样阿.他们动作区别在哪里??

网友B:
在定位器中,没有正反馈只有负反馈。若要说区别就是正反馈信号越大,输出也越大,而负反馈信号越大,输出越小。

网友C:
定位器中不会有正反馈,调节系统都是负反馈。定位器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工作。这与反作用用是两码事。

网友D:
反作用是当信号增加时,喷嘴/挡板的间隙增大,放大器背压减小,输出减小。

网友E:
顶大山人:
机械式定位器的位置反馈,内部有两种方式。凸轮(反馈盘)和杠杆。首先说直行程,凸轮的一般是只要换一下安装的方向(换一下与轴承的接触位置),改变输入信号和输出增减关系就可,具体原理如大山人所说。杠杆的是把装有轴承的杠杆从右边换装到左边就可。再说角行程,因角行程一般是90度,杠杆的不行基本都是用凸轮。也是换安装的方向就可。智能型定位器就另论了。。。

网友E:
换凸轮的安装方向,也就是改变曲线的走向形状。不知能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