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和PLC通讯读取数据反应太慢的原因?

楼主(2005-11-09):
发现使用Monitor Pro
通过Modebus TCPIP和一对冗余PLC进行通讯,MP从PLC进行状态读取特别慢,向PLC写入很快,PLC的状态更新是很快的,为何MP的状态更新那么慢呢?紧急求助各位指点。。。。。

楼主: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驱动读取数据的机制不合理

网友A:
怎么不合理法呢?
请教

楼主:
由于使用的是MBUSTCP驱动,网络上交互数据是基于Message的,针对一个MP server端中建立的一个PLC设备,在网络中其只分配了1-2个Message,这样在PLC网络较为复杂和单个PLC内数据点较多的情况下,会造成驱动读取数据效率极低每一包数据要完成读取都会很慢。MBUSTCP驱动应该根据数据地址合理规划分配Message,不至于使大量的数据读取工作都在那仅有的俩个Message中完成。(Message利用IE即可在网络中监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