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是怎么实现控制的

楼主(2005-11-09):
我有这么一个阀,是-10~+10V电压控制的,但是我在给它加电压的时候,这确实是动作了,可就是不能保持住,如,我给它加上3V的电压,这动了到一定的位置后,一至缓缓缓的动至最大位置,请问诸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了,

伺服阀的型号为
TOKYO PRECISION  INSTRUMENTS

MODEL    304F-60L-20-31A

东京精密测器株式会社

网友A:
从症状来看,估计是阀的控制板出了问题,换一块就会好。

楼主:
那个卡是自己做的,可是我还想知道这个阀是不是真的就有一种控制方式呢?

伺服阀的型号为
TOKYO PRECISION  INSTRUMENTS

MODEL    304F-60L-20-31A

东京精密测器株式会社

网友B:
检查电路板,有条件换电路板试一下,我们维修过的比例阀中,机械部分不容易坏,电路板部分的问题较多,如德国PARKER,DEMAG,博世的。

网友C(2007-03-15):
我这里专门维修   304F-60L-20-31A  电液伺服阀,可提供备品备件.业务:13909163617;lw2008bj@126.com

网友D:
你系统里有位置反馈装置吗?
电液伺服阀一般可以理解成伺服放大器,而液压缸/马达理解为伺服电机.
你应该用上位控制器发+/-10V给电液伺服阀,通过编码器或电位器获得油缸位置,构成位置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E(2008-12-07):
该阀是喷嘴挡板阀,阀内部没有线路板的。请检查信号源或放大机构。

网友E:
东京精密,该公司已经被穆格收购,其生产的伺服阀目前也转移到穆格来销售和生产。请与穆格中国联系。

电话:021-2893 1600 转销售部

传真:021-5046 3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