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intouch指定程序开机自动运行?

楼主(2005-11-09):
如果我建立一个intouch程序命名为111,哪位高手知道如何让111开机自动运行到WindowViewer?

网友A:
如果是指自动让WINVIEW自动运行,就只要加载到WIN的启动任务里就可以了.
如果说是在INTOUCH中启动其他的程序,可以用指令startapp"app name"; 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