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的维护和故障诊断

楼主(2005-11-09):
    为了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定期对PLC系统进行检查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必须熟悉一般故障诊断和排除方法。

一、检查与维护

1.定期检查

    PLC是一种工业控制设备,尽管在可靠性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工作环境对PLC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通常每个半年时间应对PLC做定期检查。如果PLC的工作条件不符合表1规定的标准,就要做一些应急处理,以便使PLC工作在滚规定的标准环境。

2.日常维护
    PLC除了锂电池和继电器输出触点外,基本没有其它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达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指示灯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

调换锂电池步骤:
①    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S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队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
②    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③    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④    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⑤    盖上电池盖板
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二、故障查找

    PLC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当PLC自身故障或外围设备故障,都可用PLC上具有的诊断指示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来诊断。

更详细的操作可以到资料库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452

楼主:
可编程控制器的维护和故障诊断是每个从事plc应用的工控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欢迎大家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下面以一种plc做为描述样板,其余各型PLC大同小异,介绍plc的维护、诊断、更换的方法。 维护概述 一般各型PLC(以一种plc做为描述样板,其余各型PLC大同小异)均设计成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制。但是,偶然有的地方也需要对动作进行修改,迅速找到这个场所并修改它们是很重要的。修改发生在PLC以外的 动作需要许多时间。 查找故障的设备 PLC的指示灯及机内设备,有益于对PLC整个控制系统查找故障。编程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他能方便地插到PLC上面。在编程器上可以观察整个控制系统的状态,当您去查找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故障时,作为一个习惯,您应带一个编程器或笔记本。 基本的查找故障顺序 提出下列问题,并根据发现的合理动作逐个否定。一步一步地更换各种模块,直到故障全部排除。所有主要的修正动作能通过更换模块来完成。 除了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电表外,并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不需要示波器,高级精密电压表或特殊的测试程序。 1、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不亮,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98-162VAC或195-252VAC)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架, 测量+24VDC和0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PLC之外。如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不亮,检查保险丝, 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2、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3、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 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4、BATT(电池)灯亮否?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 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5、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它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 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其他步骤于用户的逻辑知识有关。下面的一些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对于您遇到的特定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故障的最好工具就是 您的感觉和经验。首先,插上编程器,并将开关打到RUN位置,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 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入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 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入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 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5、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有到左进行, 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步影响逻辑操作。 6、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7、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部进行。 组件的更换 下面是更换系统的步骤 一、更换框架 1、切断AC电源 ;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 2、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3、拔掉所有的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工作回路的话,不要搞乱IU/O的接线,并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中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搞错。 4、如果CPU框架,拔除CPU组件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重新安装。 5、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 6、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旁边。 7、将新的框架 从顶部螺丝上套进去, 8、装上底部螺丝,将四个螺丝都拧紧。 9、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 如果模块插错位置,将会引起控制系统危险的或错误的操作,但不会损坏模块。 10、插入卸下的CPU和填充模块。 11、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上重新接好电源接线,再盖上电源接线端的塑料盖。 12、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二、CPU模块的更换 1、切断电源,如插有编程器的话,把编程器拔掉。 2、向中间挤压CPU模块面板的上下紧固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3、把模快从槽中垂直拔出。 4、如果CPU上装着EPROM存储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 5、首先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 6、轻微的晃动CPU模块,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 7、把CPU模块插进框架,直到二个弹性锁扣扣进卡口。 8、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 9、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三、I/O模块的更换 1、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 2、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 3、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卸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 4、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5、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网友A:
  我没有换过电池,很也用,谢谢!

网友B:
我觉得不管怎样,保存程式先,大概最重要

网友C:
请问:
我们有关于PLC的教学设备,
已经用了N多年了,在这种环境下锂电池能够维持多久?

楼主:
锂电池的寿命大约5年

网友D:
我使用过AB PLC5/40C/80C ,CONTROLLOGIX5555感觉上,5/40c/80c比较剩电,logix5555比较费电.
而且如果处理器出现故障的时候,注意硬件版本不同,需要更新,呵呵

网友E:
顶.多多指教.多多资料.谢谢您
还有.我觉得.在震动的环境下最好能经常紧螺丝.

网友F:
请教各位大侠:
西门子S7-200  226
故障情况:运行过程中run指示灯亮,一切正常。过了一会RUN灯灭,SF灯与STOP灯同时亮,没多久sf灯灭,只剩STOP灯亮。且无法再运行。
           是何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G:
PLC在不断电源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要电池?

网友:
好,谢谢!受益匪浅.

楼主:
to:阿gui
按照您的描述,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比如访问地址越限等。

网友H:
PLC在通电情况下也可以更换电池吧,我试过,但是不知道对PLC有没有影响,通电情况下更换完电池后,断电在通电,警报指示灯灭

网友I:
很好,我收益不小

网友J:
程序要备几份,电池要提前买好更换,我一般三到四年就换了。

网友K:
plc能不能再不断电时更换电池

网友L:
不错啊!
    收益非甜啊 !

网友M:
前几日,我在做一个工程的时候,不小心将PLC与HMI通讯电缆的几根线连错了,结果PLC各指示灯均不亮.
大家要小心了

网友M:
重新正确连接后,PLC恢复了正常,PLC居然没事,就是电缆插头有点发热,幸好发现的早,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网友G:
PLC在不断电源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要电池?请问大师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通讯电缆没接好是会影响PLC的CPU板》

网友I:
好,我们初学者更是难得.我现在太忙有时间多请教

网友N:
我收益不小

网友O:
有收获,谢了。

网友P:
下面引用由笑话在 2005-11-12 8:40:00 发表的内容:
  PLC在不断电源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要电池?请问大师
--------------------------------------------------------------------------------------------
通电状态下不要安装或拆下后备电池;

网友Q:
根据PLC种类不同决定。

网友R:
现在有很多机种根本就没有电池。

网友S:
又学了一点

网友T:
今天第一次来,看来高手不少啊,我是大学的,也是自动化学院的,对这个叫感兴趣,呵呵,以后常来咯

网友U:
以西门子PLC为例,用不用电池要看其存贮介质,如EPROM就不用电池.

网友V:
既然有的要电池有的不要,干吗不都做成不要电池的免得还要换麻烦?

网友W:
请教一下.欧姆龙CPM1A-40P怎样换锂电池 ,多谢了

网友X:
工控各类专业技术交流教学区新浪uc团体号:5025438 希望大家加入组成我们自己的现场交流教学区uc软件到这个地方下http://download.51uc.com/uc_download.shtml

网友Y:
不错不错,又学习到了一些!

网友Z:
我采用ROM和RAM双储存,不怕没电,到时转换一下即可或直接用ROM

网友AA:
实际上,更换电池时间有时间超过10分钟都没事,得看是那一款PLC。

网友AB:
对于PLC的这方面我有以下看法:
故障排除:
1.梯形设计时最好不要同一线圈输出N次(N>2).
  这样易使PLC运行时产生误动作!
2.在梯形图设计时注意"INSERT"的使用.
  误用后,程序没有错但就是转换不了!
3.在梯形图设计时,若竖线删除不了,则保存重开启则OK.
维护:
1.注意其工作温度,温高后对电来讲会磁化.
2.其运行湿度.
3.电池的寿命.
以上,请各兄弟指点谢谢!

网友AC:
不错,好,我喜欢

网友AD:
好啊

虽然不深奥但是实用

网友AE:
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有了解ABB公司PLC 的吗

网友AF:
我们厂的PLC从我进厂里就一直是通电的,还不知道电池装什么地方,下次留意一下.

网友AG:
我建议有长久考虑的厂商不要用电池保存程序的PLC,或者增加一个非易失的程序存储器,这样更可靠。
如果因为电池造成您某年出厂的设备成批的反修那就因小而失大了。特别是现在市面上很多PLC都是旧货,电池都快没电了。

网友AH:
不错啊  我看到了好东东 我还没去看过plc 有没有电池呢  明天去看看。

楼主:
to:rittal
主要有电池和电容两种方式,在室温情况下,备用电池剋支持数据存储达5年左右,电容可以支持几十天,随着环境温度升高,备用时间将减少,也有部分厂家采用读取附加的EPROM的方式,可以不用电池供电,但是多数都是具有电池供电方式。

网友AI:
有一个欧姆龙c60p PLC,由于长时间没用,电池坏了,漏出的电解液把旁边的一个稳压二极管腐蚀坏了,求助于上海欧姆龙总部,可人家不告诉我二极管的稳压值,说什么技术秘密,郁闷.望哪位旁边有此PLC的大哥帮小弟看看,此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再此先谢谢了!

网友AJ:
如果PLC的工作环境不是很好,则应该定期对其进行除尘、降温等处理。

网友AJ:
我前几个月用的CONCEPT2.5出现一种问题:梯形图的相邻节点不自动连接,程序运行时检测不到配置错误,仔细检查后才发现相邻节点之间有一小空隙.删除一个节点又重新连接一个后正常

网友AK:
学到一点东西

网友AL:
真的不错,以后长来看看,呵呵。

网友AM:
看来又学到了一点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AN:
PLC可以带电更换电池,如果PLC断电更换电池RAM程序很快会丢失,
有的几秒钟就会丢失,建议不要断电更换电池。。

网友AO:
有点收获

网友AP:
这也算好文章?

网友AQ:
我更换过西门子S7-400的CPU电池,没有关闭电源也可以。

网友AR:
太简单的问题,我想这应是初级应用者所必备的素质

网友AS:
感谢各位!我受益非浅!

网友AT:
我有一台三菱的PLC可是不知道如何和电脑进行通讯,如果用数据线,请问大师应如何的连接。谢谢。

楼主:
如果通过编程口建议用厂家电缆,自己制作比较麻烦,至于用232和485通讯板通讯,就采用标准的232电缆就可以。
当用485是,A+和A-短接为485+,另外两端短接为485-。

网友AU:
还要注意PLC柜有没有老鼠爬过,有时故障便由潮湿引起.

楼主:
 村姑说的也是需要注意的,前几天还有一位网友说在DCS柜中总是发现老鼠的踪影,用了多种灭鼠的方法都无效。

网友AV:
有些设备说明书规定,为了保存程序及参数,必须在通电状态更换PLC电池,我曾这样作过,不知对PLC有无损害?

网友AW:
台达PLC 自制编程电缆怎么会通讯不上PC与PLC 原来还可以 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AX:
有哪位用过法国TE公司的TSX系列PLC。其状态指示灯I/O亮红灯是什么意思,是否是输入输出接口有问题

网友AY:
我PLC  COM端与 N 线短接了
可以修复吗?

网友AZ:
设备的PLC与变频器(3KW)安装位置近,互相的影响大吗?运行已有一年.

网友BA:
不错1!受益非浅呀!

网友BB:
大家好,希望能和有志者共事;ping:PLC应用工程师,use FAMA plc。有意者请msn:senzai2000@hotmail.com,or mail to--ljsen@mirle.cn

网友BC:
又学了一招半式。。。

网友BD:
plc在震荡大的机器上用的朋友最好拿扎带它扎紧,不处理好的话经常会程序发生错悟,换一新的上去,几个月后又是同样的问题,我搞了几个月才搞好!

网友BE:
大家讨论的真好!实用!

网友BF:
很好的技术平台,以后大家共同支持

网友BG:
为PLC做备用电源的UPS同样很重要的,定期检查十分必要,单位的电池平均三年换一次,感觉现今世面的UPS并不是很稳定,如果有能力的单位还是尽力使用RAM,安全可靠.第一次发帖,望大家支持啊,呵呵

网友BH:
为什么要用电池呢?
不是有的PLC就有内部的记忆存储器吗?
而且可以保持十年呢!
关键是选择好的PLC呀!!

网友BG:
电池当然有用喽,突然停电时可以倒旁路既UPS供电,保持PLC正常运行,防止因为突然停电造成的PLC所控制的工业现场失控现象.一般UPS可以保证2小时左右.RAM只能保证程序不被删除.

网友BI:
本司急求坏的CPU315型号6ES7315-1AF03-OABO,坏的MP370型号6AV6542-ODA10-OAX0各一批维修用,联系ZHAOYINGJIECOMPANY@YAHOO.COM.CN

网友BJ:
大开眼界!!!!!!!!
爽到极点!!!!!!!!
我这只小菜鸟吃了条大虫!!!!!!!!!
电笔亮堂堂!!!!!!!!!!!!!!!

网友BK:
不错,有收获~!~希望能多交流啊~

网友BL:
各位大哥,我是一名在校的学生,现在大4,专业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我即将面临着找工作的难题,职位方向大致也是机电传动控制方面,我现在很困惑,因为理论和实际没有联系起来,所以就有点害怕到时候出丑,我在自己的电脑是也进行过PLC编程的模拟,但是就是没有亲临现场的感觉,很多东西我就是不懂,那位大哥能帮我搞个PLC控制器的内部实物图片让我看一下,还有PLC的通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书本上介绍的很少,书本上只是重点介绍了PLC的梯形图和各简单语句的编写,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少,有的还是很陈旧.能帮我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址:liuweiwang.home.sunbo.net
信箱:liuxu820606@163.com

楼主:
楼上这位同学您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下载很多基础的学习资料看看,这样对您有很大帮助。

网友BM:
这个通告使更多的有骨气的中国人知道。那些对不愿意买国货,对日货有感情的人,也强烈要求你们能有所收敛,配合抵日联盟 一起抵制日货。
以现在的现实情况,要求所有人都彻底的抵制日货,恐怕难以实现。但是,在一个阶段的时间里,所有的中国人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抵制日货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们就行动起来,告知我们身边更多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集合全世界中国人的力量 ,给丑陋的日本狠狠第一击。
如果抵制日货一场战争,那么5月份是一个战役。只要行动我们就会取胜。
日本松下有一位高官说过:即使我们不去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不管我们再怎样的去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会买我们的产品。 一句让中国人从头凉到脚的话。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5元钱,让日自卫队多造10颗子弹,多印8页反华教科书。
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橱具,将来射穿同胞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电视音响,将来就会在战地喇叭中听到同胞被杀的哀鸣!
请传给20个人,支持中国,抵制日货,就算没有回报,这也是你的义务!
是中国人的请把这个消息传下去,谢谢!

网友BN:
不错,好好东东,值得顶
谢谢楼主了

网友BO:
请问怎样发问?

楼主:
您是要提交新的主题吗?
可以通过点击“发表新文章”来提交您的问题。

网友BO:
"发表新文章"在哪位置?

楼主:
在进入论坛根目录的中上部有一个按钮既是。

网友BP:
支持,大家多交流,受益非浅!

网友BQ:
可以在通电的时候换电池.没事的.

网友BR:
前几天才运行不到两个月的F2N64MR竟然有一个输出点触点粘连了。幸亏发现的及时。不然的话出大事。TMD日本鬼子。负载是HH53P-24V继电器,因为是新机子根本没有怀疑它,害的偶查了一个多小时。看来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

网友BS:
俺所学的得不到运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今天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找回自己所学的东西的地方了
以后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哦

网友BT:
大家好,老鹰大哥创建了一个PCI桥芯片交易的平台,请各位加入QQ群18280941,希望能够给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是大家沟通的一个平台!

网友BU:
高手真的很多啊,我看了上面的感觉我学的还不够,以后我会向大家学习的啊呵呵!

网友BV:
PLC CPU 226的sf灯一直亮,但软件查询没有错误。接线曾经接错过,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让它不亮。谢谢

网友BV:
我用的是s7-200 cpu226的PLC,曾接错过线,sf灯一直亮,编程界面上看不到错误,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万分感谢!

网友BW:
"曾接错过线",看您接错的是 什么线了,看看plc有没有被烧坏!

网友BX:
各位大虾说得不错,保护程序要紧

网友BB:
我正在吴江处理一台冷水机组,反映是温度到达后不能开机,可以肯定的是PLC方面的故障,但现在几乎没有头绪。

网友BY:
收获好大!继续关注中!

网友AX:
怎么没人知道法国TE公司的TSX系列PLC。其状态指示灯I/O亮红灯是什么意思,是否是输入输出接口有问题?请各位帮忙呀

网友BZ:
 TO 王涛
        CPM1A的PLC不用电池。

网友CA:
有了解西门子S5-95U  PLC的吗?

网友CA:
有了解西门子S5-95U  PLC的吗?我们多探讨.QQ279196995

网友CB:
不错!
每次上来都有收获1
谢谢!

楼主:
to:chengjun
状态指示灯I/O亮红灯多数由于访问io模块故障,请检查程序中访问的io地址是否正确或模块是否可靠安装。

网友CC:
早期的PLC用锂电池,但现在的基本上用存储卡,不用电池了。如S7-400

网友CD:
好呀~真的不错。

网友CE:
好,可以就选它!

网友CF:
我有一FX2-128M今天开机,发现电池报警灯亮没有电了,PROG-E灯也闪了,更换后电池后PROG-E灯还亮怎么办,是不是程式没有了

网友AS:
每次来都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谢谢各位大虾了!!1

网友CG:
请教楼主,我公司一生产线由S5_135U西门子程序控制其控制,故障现象:运行指示红灯闪,用热启动,不起作用。发现BATT LOW 电压低黄色灯亮。请教绿色运行灯不亮与锂电池电压低有关吗?

楼主:
to:Liyinwu
BATT LOW 电压低黄色灯亮时已经表示电池没电了,容易造成程序和数据的丢失,绿色运行灯不亮与锂电池电压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造成数据的丢失,那么绿色运行灯有可能不亮。

网友CH: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无尘无振),不必刻意追求PLC的维护,欧姆龙C1000H我们用了十年才换,换的原因是因为时间超过了一般的说法,而不是因为没有电.断电更换较好.重点应放在PLC的编程技巧和应用上.愚见.

网友BV:
TO xiaolifeidao
我曾经把输出端电源线接反了,现在SF只是亮黄灯,没有亮红灯,有没有关系?程序还可以运行。谢谢了

网友CI(2005-12-09):
楼主,什么是线川啊?

网友CJ:
to:   chengjun
法国TE公司的TSX系列PLC状态指示灯I/O亮红灯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使用TSX系列PLC,但没有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CK:
我刚开始接触PLC,很感兴趣!

网友CL:
学习中,
都是高手呀!

网友CM:
文章挺实用

网友CN:
 我厂用o mron   c200h-mr431程控器有三条线生产,分别带12台电机,当有一台电机运行烧毁时,三台程控器会全部跳。(三台程控器分别接a、b、c相)请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CN:
请教老师:程控器对电源短路影响有多大。允许失压几毫秒或电压低于几伏。(有什么措施可以整改,是否加隔离变压器。)盼回

楼主:
水东瓜:允许失压50毫秒左右或电压位于120~230伏(以某一个品牌为例,不同的品牌有差别),加隔离变压器是较好的方法。

网友CN:
谢谢你,能帮我解答上一个问题的现象。

网友CO:
太好了!我想请问一下各个厂家的,各种系列西门子,三菱plc的原理应该一样吧,我们用美国GE90-30,能给我提供一些实用的操作技能吗?

网友CP:
换电池太麻烦,用EPROM方便。

网友AX:
to:矿业工控
法国TE公司的TSX系列PLC状态指示灯I/O亮红灯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有两台,其中一个PLC状态指示灯I/O亮红灯,而另一个不亮,但两台PLC的程序都正常运行。

网友CQ:
请教激情如火大哥: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有些情况下,计时器总是循环计数,可能是什么原因?
   2、PLC的使用条件与海拔高度、温度有关吗?像三菱、西门子的,你了解的使用条件是什么?
   盼回复,谢谢!

楼主:
to 小白杨

请参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7356

以后和主题相对独立的问题最好另外开一个新的主题发表,多谢大家支持。

网友CR:
能不能使用自充电电池?我厂西门子412plc电池报警灯报警,有些自动程序有时能加入而有时不能,不知有没有关系?

楼主:
建议使用原厂电池,楼上这位说的情况估计跟电池报警有较大的关系。

网友CS:
PLC的电池一般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CT(2006-01-10):
请教老师,我调试时遇到CPM1A-20CDR PLC,插上编程器显示"===="不知是何原因,且按键无效!

网友CU:
PLC的锂电池如果在每天都生产的情况基本都维持数十个月或年,因为在生产时候CPU工作电压是由电源24V电源供给,锂电不太消耗能量,所以能维持较长时间。如果生产是断续的维持时间缩短速度要快,因为PLC内存的应用程序及数据全部依靠3.6V锂电来维持,时间久了能耗过大就难以维持存储电压的门限值,就会造成应用程序丢失。解决的办法1.在停产不停电即在停产时PLC控制柜不断电始终有24V供给2.更换大容量3.6V锂电池。这样就能维持相当的时间了,我本人就是在实践中采用上述方法在也没发生程序丢失事件了。

网友CV:
 我用过OMRON C200的PLC 有的用了八年也没换过电池,一直好用.也有发生程序乱的用户,后来通上电,把备份程序重新传了一遍,旧好了,也没发现电池没电,程序乱的原因可能是下雨天漏雨,再通电时引起的,具体为啥不清楚.

网友CW:
求LG-PLC高手

网友CX:
    我们的程控器用了快8年了,还没换过电池,也还照用.

网友CY:
to:激情如火
我已看了您的回答,谢谢.还得请教:PLC安装方面的方法,请详细一些.包括电源线,信号线的种类和线径.我认为电源线径是2mm,双绞线.信号线呢,线径是多少?谢谢

网友CZ(2006-02-10):
兄弟们:
    有了就多发一点儿,对我这样的菜鸟有很大帮助的呀

网友DA:
还是有好文章的,很是受用!谢谢

网友S:
OMRON的PLC没电的话他自己会报警的,

网友CE(2006-06-03):
还可以啊

网友DB:
保存了
谢谢交流,我发现已经离不开工控了

网友DC:
你好搂主,各位。
我先问一下,“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 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中的线川是plc得以组成部分还是?……

网友CM:
内容不错,挺有用!

网友DD(2006-08-17):
还不错。还挺有用的收藏起来

网友AJ(2006-10-17):
PLC的程序最好是在笔记本里保存好,如掉电后遗失.你会欲哭无泪

网友DE(2008-04-04):
这么好的文章,我支持一下

网友DF(2008-10-18):
我觉得.在震动的环境下最好能经常紧螺丝.

网友DG(2020-12-24):
学习了,以后排除故障的时候可以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