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MODBUS的远程设备中,如何实现突上报?

楼主(2005-11-09):
突发上报是否竞争机制?CSMA/CD

那么在运行MDLC的远程端站中,如何实现突发上报,避免数据冲突,而主站如何能准确的接收到突发包? 谢谢指点. 不好意思,题目弄错. 请问,MODBUS是有线协议,MDLC是无线协议是吗?

网友A:
MODBUS本身的协议较简单,没有冲突解决处理,所以用modbus实现突发上报是很困难的,可以转换成其他总线协议来实现。

网友B:
提高采样频率,增加通信次数

网友C:
MDLC 好像是摩托罗拉RTU的通信协议 但是采用此系统前端是FIU 通信协议可以自定义 也可以选择标准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