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问题

楼主(2005-11-09):
当高于50HZ运行时,对电机性能有哪些影响?

网友A:
对普通电机:
1。电机转矩下降一些
2。对电机寿命减低
3。绝缘进一步下降
4。轴承寿命下降
5。电流上升一些
对变频电机在额定频率内,没有影响,额定频率上,同样有上述影响。

楼主:
是不是电机会发热啊?会损坏变频器吗?

网友B:
对变频器有一定影响,如果变频器功率远大于电机功率,电机不会发热

网友C:
我认为长时间高于50HZ运行,对电机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