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ALT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5-11-09):
使用手册上说ALT指令是输入启动指令由OFF变为ON时,输出由OFF变为ON,ON变为OFF交替输出,我在试验中试验结果却是输入由OFF变为ON时,指令执行结果却是由OFF变为ON,输入变为OFF时,输出也变为OFF,并没有实现交替输出

网友A:
是你按按钮的问题,如果你点动就没有问题,建议你用计数器来做

网友B:
谢谢楼上那位,试验了,效果明确了。但是又产生一个疑问:按钮输入启动和计数器启动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按钮触点的抖动呢?

网友D:
以上的现象可能都应该不是,因为交替输出指令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才可以执行,如果选用了FX2n的PLC在用交替是该用脉冲的形式:ALTP才行:2n以下的PLC没有脉冲执行指令,那么要实现交替的话就要用这种形式才行:LDP X1 ALT Y1 或者:LD X1 PLS M0 LD M0 ALT Y1:就可以了,因为交替指令是脉冲执行的。

网友E(2008-10-30):
引用 网友D:
关于以上的现象可能都应该不是,因为交替输出指令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才可以执行,如果选用了FX2n的PLC在用交替是该用脉冲的形式:ALTP才行:2n以下的PLC没有脉冲执行指令,那么要实现交替的话就要用这种形式才行:LDP?X1?ALT?Y1?或者:LD?X1?PLS?M0?LD?M0?ALT?Y1:就可以了,因为交替指令是脉冲执行的。

学习了!

网友F:
讲的很好,大家都学习了.

网友G:
|                                                                                            |
|----|  |------ALTP   M1                        |----| ↑| -----ALT M1
|                  M0                                                                     |                M0
如上图,当M0第一次接通时,M1接通,此时即使M0断开,M1保持不变,只有当M0再来一个上升沿的时候,M1才会OFF。

网友H(2011-08-04):
图解很清晰啊!了解了解了!

网友I(2014-03-29):
引用 网友G:
|                          ...

网友J(2020-02-25):
ALTM200   每次开机 ,M200都是OFF状态。 还是保持关机前的状态

网友K(2021-10-09):
检测到上升沿后进行交替输出,输入按钮on以后要off重新on才能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