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汽包液位变送器

楼主(2005-11-09):
请教:
我公司锅炉汽包需增加一台液位变送器
发热量:58MW
汽包压力:4MPA
汽包温度:180℃
要求输出:4-20MA信号
请各位看看我用哪种液位变送器比较合适?

网友A:
用差压变送器就OK了。

网友B:
    用平衡容器-引压管-三阀组-差压变送器-智能数字调节-伺服器-调节阀。组成完整的调节回路。
    按锅炉汽包直经,选差压变送器的量程。

网友C:
可以选用孔板或差压都可以。

网友D:
应该是供热锅炉吧,饱和蒸汽40KG压力,才180度.
最好选用电容式(有的也叫射频导纳式)

网友E:
最常用的就是电容式差压变送器
可联系01082671108转309

网友F:
激情如火:
如何用孔板测量锅炉汽包液位,请赐教。

网友G:
用雷达测液位,可以问E+H,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H: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测液位可以用孔板,孔板是用来测流量的。我同意“年轻人”的意见。如果只是测量可以不用手操器和调节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远传隔膜差压变送器来测量,这样可以省去平衡容器。

网友I:
4MPA的压力怎末才180度。锅炉液位可用差压式,做负迁移。但会有偏差。电接点式比较可靠,但无法自动控制。如果是供热锅炉,还不如用玻璃管呢,多真实。

网友J:
楼上ZZQKFH:楼主要求4-20毫安输出。

用射频电容的,3500解决问题。  13633936659

网友K:
lly大哥:射频导纳和射频电容是不一样的,是两种技术,只是现在市场被搞乱了,鱼目混珠

网友L:
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没有问题,可耐高温达350度.
0755-8156905
QQ:350342614
http://www.erdason.com
http://www.erdason.com/products/yali/pt-1.jpg

网友M:
   您这种情况,还是用电容式物位计吧,这里所谓的电容,不是电容式的差压变送器
   因为汽包的存在, 如果有其它的传感器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邮箱: dayangfa@126.com
  电话:13237484382

网友E:
 对比分析
      目前锅炉汽包常用的液位计性能对比如下表:

仪表类型  测量精度可靠性  安装       泄漏点  维护量    寿命
差压变送器  低    较高  复杂, 附件多  较多     大      长
浮筒液位计 较高   较高    简单       较少      小      短
磁致伸缩液位计高   高     简单       少      免维护    极长
玻璃板液位计  高  较高    简单       多        小      长
磁翻板液位计  高   高     简单       少        小      长

网友N(2005-12-27):
用电容差压的吧,我公司进口组装的.
山东淄博丹佛斯测控仪表有限公司
程经理

网友O:
首选差压变送器,国内一般热电行业都是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汽包液位.我有的.发E-MAIL:tziyan@163.com

网友P:
选用差压变送气,外加一个调节阀形成一个闭环控制,来控制及测量液位.

网友Q:
锅炉液位测量只能用差压变送器和电接点来测量.因为锅炉属于受压容器高温高压安全为主的.采用差压测量用平衡筒来配合变送器很准确的.差压变要采用EJA-110A可以用通讯器进行迁移.量程设定等非常方便的.是测水位首选.我有EJA110A变送器2500元一台.需要13196213021联系.

网友R:
测量汽包液位一般用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S:
 用差压变送器,汽包水位一般要有压力温度补偿,还分单双三冲量

网友T:
我以前工作的电厂有两种,一种是电接点的(2个),一种是差压的(3个),供你参考。

网友U:
下面引用由hukan在 2005-11-9 20:14:00 发表的内容:
  激情如火:
如何用孔板测量锅炉汽包液位,请赐教。
--------------------------------------------------------------------------------------------
支持

网友U:
磁致伸缩的好

网友V(2006-02-02):
差压变送器,加双室平衡容器,然后负迁移,精度和效果都很好。

网友W:
磁致伸缩液位计不耐高温吧

网友X:
tyj:差压变送器,加双室平衡容器,然后负迁移,精度和效果都很好。
我支持......

网友Y:
差压变送器和电接点

网友Z:
磁翻板液位计或差压变送器,加双室平衡容器,然后负迁移,

网友AA:
我说一句。
测量汽包水位:
请用双室平衡容器-引压管-三阀组-差压变送器(然后负迁移)-智能数字调节-伺服器-调节阀。组成完整的调节回路。
    按锅炉汽包直经,选差压变送器的量程。
在测量汽包水位时,蒸汽流量波动时要当心引起“虚假水位”
单冲量调节请选用宇电AI调节器AI-808AL5L2L2控制电动调节阀,伺服机构一体化。

技术支持部邵工13063058280给我发短信哦
peter_ 天天学

网友AB(2006-05-08):
电接点和差压!
虚假水位很重要!锅炉控制中,用电接点的,加个监控头 较为安全

网友AA:
锅炉汽包水位是个非常重要的控制参数。

1.汽包的平衡容器与差压变送器配合用于测量记录汽包水位同时投水位自动使用。

2.电接点水位计用于水位监控

以上二参数是相互关联的双重监控,确保水位正常调节。

一般锅炉厂有配套供应,而不是在网上提问能解决问题的,你提的问题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数据-汽包的直径多没说出来?如何来选液位计的量程呢?

我公司生产的显示数字仪表能用于汽包水位的显示与控制上,请关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AC:
用E+H的导波雷达,这方面已经有很广的业绩了!

网友AD:
可以选用导波雷达,e+h在气包上力推导波雷达的原因就是e+h在导波雷达的应用上技术领先,这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网友AE:
请问以上二位仁兄:
1.用导波雷达如何安装
2.饱和蒸汽冷凝成水后直接滴落于导波杆时如何能保证提供正确的水位信号
3.咱们国内有投运的用户吗?

网友AF:
用的最多是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测量锅炉液位,导波雷达没听过有投运的.

网友AC:
谁说没有啊!E+H在内蒙古的很多电厂已经在汽包液位测量已经应用很多导波雷达!

网友AE:
楼上的,内蒙古哪家电厂用导波雷达的了,
可否知之.

网友AC(2006-06-07):
内蒙古岱海电厂2X600MW,托克托电厂四期2X600MW,内蒙古丰镇电厂三期2X600MWW等等,这些电厂在汽包液位基本上都用E+H的导波雷达,如果不相信,你自己可以去问问!

网友AE:
胡说,前两个我不知道,第三个丰三是用的我们家的电容液位计,上仪成套的.

网友AG:
 电厂锅炉一般都会有四个地方可以看到液位
1)电接点水位计监控水位.就地观测.
2)汽包的平衡容器与差压变送器配合用于测量记录汽包水位.输出4-  20MA信号.
3)智能PID调节器上面有光柱.
4)DCS控制画面上.
后两种信号都决定于4-20MA,可以不讨论.
看贵厂的情况,可能是从可靠性考虑,增加液位变送器.
双室平衡容器-引压管-三阀组-差压变送器(然后负迁移)就可以了.

网友AC:
TO: ask365

那你也可以问问在这块用没用E+H的导波雷达,没有事实我能在这说吗!你自己问清楚就知道了!

网友AE:
对不起,我的语气不好.我向你道歉!
前两个电厂在汽包液位上可能用了吧,我不知道.

网友AE:
to:calico
   国家强制规定,汽包水位计的配置应为三种不同原理的水位计,现场用的组合是: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电接点水位计+双色玻璃管儿水位计.电接点水位计在汽包饱和蒸汽额定压力达到17MPa左右时,存在的情况是先滴漏,然后吱水,维护量很大.现场比较头疼.差压变送器存在的问题似乎不太明显,但在现阶段工业自动化的大背景下,安全可靠的运行是每个机组要追求的.差压变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1,他不能全工况运行.在起炉点火后的那个把小时,需要现场工人盯着看玻璃管儿,有问题手动.即使在稳定的工况下,因为安装结构的限制(下降管儿)那一段是绝温的,每一段的温度都不一样,造成密谋补偿起来很麻烦,即使做了,也不能做到精确,在汽包水位偏高或偏低的工况下,误差显示是反向的,危险系数相应加大.测量迟滞现象是因为取样容积太大,而联通管儿细长造成的.虚假水位也令人头痛等.

网友AH:
我公司是ABB仪器仪表的江苏指定代理及技术服务商,如果哪位需要ABB仪器仪表资料或寻价的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欢迎前来咨询
我们的联系方式在网站上有
http://www.hwtzk.com/abb.htm

网友AD:
to ask兄:
你问
“2.饱和蒸汽冷凝成水后直接滴落于导波杆时如何能保证提供正确的水位信号”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可能您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基本原理我就不多说了,打个比方吧,从上往下看(俯视)是液位的截面积大还是冷凝水滴的截面积大呢?
两者之差是不是很大呢?
很明显,那是很容易区分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简单调试解决,如果你有相关实际困难,我可以email帮你解决。
当然我们都不能过早下断论,
让我们共进吧。

网友AD:
to ask:

第三个丰三是用的我们家的电容液位计,上仪成套的.

我倒很想了解您的产品,你的电容是怎么安装的?如何标定的?
汽包的话您要标几个点才能满足精确度要求呢?

网友AD:
to ask:

我倒要反问一句,如果使用电容式的

饱和蒸汽冷凝成水后直接滴落于电容的导杆时如何能保证提供正确的水位信号呢?

电容和导波雷达的测量原理可是不同的啊?
电容是通过测量电容值按照标定时(那时可没有冷凝水啊)的线性推导出液位的,准确地说测得是二次量,那么冷凝水对电容值得干扰势必产生一个虚假液位(其实是一个较大的电容值),请问如何排除呢?

我想这可能才是您在现场真正碰到的实际问题吧!

网友AI:
最好选用差压变送器,我建议你选EJA的。非常稳定。

网友AJ:
差压变送器很实用的
可以找我
icicles1977@sina.com

网友AE:
我确实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理论上讲的很多可行的方案在实际运行当中不一定能用,这里就只有看在现场的表现了.
俯视看当然是液位的截面积大了,但是冷凝水滴往下滴落是无规则的,说滴到导波杆上就会滴上,说不会也可能不会,难道在测控上,这种答案能通过?
我现在没有遇上实际困难,只是对这个技术比较感兴趣,想多了解一些,当然,我很高兴与你交流.
让我们共进!

网友AE:
TO:烧成灰的毛
   产品理论上行得通的,未必在实际运行当中可以使用.
   哈尔滨道里供热厂,投运六台.运行良好.内蒙临河巴彦悼尔投运十个,运行良好.
   还有就是取样筒里起绝缘作用的不叫导杆,叫绝缘护套.
   至于如何安装,如何标定.有机会交流!让市场做出选择吧!!!

网友AD:
to ask
我想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者有可能主管成见,
我说截面积的意思是指反射面大小,不是说概率上的大小,这样看来,您应该对雷达的了解不是很多,我谈的恰恰是实际解决问题的技术和技巧,因为我是售后服务人员,我不是理论研究人员,你可以说你的运行良好,我也有我们公司的业绩,不过有些理论方面的事情是非常绝对的,这就像生理上的残缺一样,不是后天可以补救的,比如标定的不便,二次量测量的不确定性等等,只是所谓的“运行良好”,呵呵,其实我们可以抛开成见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也许就可以看到许多水分的,有机会的话我会去哈尔滨或是内蒙,我很想知道电容是否可以稳定有效准确的进行测量。

补充一下:
关于截面积的大小,是指反射面不同造成的回波信号的大小不同(其实这话说得不规范,不过为了您能听懂,我就简单得说说),然后通过软件滤除杂波干扰,这是电容无法做到的,这是先天决定的。
我对我们的技术有信心。
只是所谓的“让市场做出选择”,就很难说了,
因为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也有很多杂波干扰,就像电容一样你我都没有办法去滤除,这也是先天决定的。

网友AE:
你还说你不是理论研究人员,我觉得你不做理论研究人员有点可惜.
"通过软件滤除杂波干扰,这是电容无法做到的"电容的表是靠发波来测量的吗?我对你的理论知识开始表现怀疑.

网友AD:
我想你又误会了,我是说电容无法消除干扰,并不是说电容是靠发波测量的,您觉得这种咬文嚼字有多大意义呢?
通过调试软件消除干扰,这不是理论研究,而是实际应用技巧,这是调试人员一看就能心领神会的,还需要解释吗?
至于电容式怎么测量的我前文已经说过了,您对导波雷达的疑惑我想我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您对它还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AE:
实际应用,在什么地方投运过了,我想既然你对你们的技术如此有信心,应该告诉我们吧!!!

网友AD:
前面有人说过了,说了你又不信,你又不是美军!

你觉得这样很有聊吗?

我只是想知道关于导波雷达的技术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觉得我解释的很清楚的了。
至于你所说的冷凝水的问题,根据我在山东和上海一些化工厂电厂的经验来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就是测量原理决定的。
当然这样说下去容易起义气之争,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进行,请换种方式吧。

网友AE:
怎么会是义气之争呢,有个好东西出来,大家关心还来不急呢,不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怀疑不接爱,到动摇,最后才会去了解,观察,这是一个过程.任何新的东西都是要接受别人的质疑的(或许是孤陋寡闻).如果连这点耐性都缺乏,那就太没意思了.

再有,我讨厌美军!!!请不要拿我和他们放在一起!!!

网友AK:
最稳定与成熟的是:
双室平衡容器+差压测量

网友AL:
推荐差压变送器,也有问题就是不能随意进行维护,
因为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恢复稳定。

网友AM(2006-09-24):
汽包的平衡容器与差压变送器配合用于测量记录汽包水位同时投水位自动使用
也可以使用浮桶液位变送器。
考虑到温度和压力的因素,不可以使用磁浮子,高温下会消磁。其它所有受温度影响的仪表都不能使用,比如雷达液位计

网友AN:
开工期间,差压变送器与电接点水位计使用效果不好,但是正常以后,运用没问题

网友AO:
Endress + Hauser
FMP40,FMP45
导波雷达,

网友AO:
汽包液位测量 –
方法一
差压变送器  PMD75-*8F*
3台测一个点叫做三重冗余,
或叫三选二设置
高静压42MPa,
微差压600mmH2O

汽包液位测量-方法二
高温型导波雷达
仪表:FMP45
DN50法兰安装在旁通管上,旁通管同时起到导波管的作用,三重冗余安装

网友AP:
使用双室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就能测量了,若要进行液位控制,建议用三冲量控制。

网友AQ:
智能浮筒也不错!

网友AR:
现场实际工况确如楼上ask365所说。我厂情况如是。电接点接口易漏,可把接口焊死,拆卸时锯开。开车初期,的确引压管内密度不一样指示不稳,可加热水管伴热,是个细活儿。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AO:
采用FMP40, 过程温度是150度,在旁通管内使用,可在旁通管中加装对中环降低温度
或者直接选用FMP45,过程温度400度

网友AS:
压力4MPa,温度180度。我建议最好用远传式磁浮液位计,就地直观,远传有4-20ma的信号,我的经验之谈!

网友AT:
我厂汽包液位测量用的浮筒液位计,压力3.5MPA温度250度左右,丹东仪表FISHER表头用的还可发,可讨论一下

网友AT:
用浮桶液位计相对来说方便维护,又不存在开工要灌封液的问题,FISHER的还不错

网友AU:
一般的差压变送器的最高耐压可能达不到贵司的使用压力。如果有建议使用差压变送器,采用双室平衡容器。如果最高耐压达不到要求建议使用雷达式的,但可能会有波动,因为蒸汽不太稳定。

网友AV:
电容式差压变送器

网友AW:
这个简单,用一套电接点液位计,再加一台罗斯蒙特3051差压式变送器测量,绝对准确,安全.(3051差压式要加平衡容器和阀组)

网友AX(2009-01-04):
引用 网友B:
用平衡容器-引压管-三阀组-差压变送器-智能数字调节-伺服器-调节阀。组成完整的调节回路。
    按锅炉汽包直经,选差压变送器的量程。

我同意你这种测法。。。。可是平衡容喇倒中底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