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11-09):
刚到新单位,碰上水处理多级离心风机的控制问题:从45KW到280KW全是用自藕降压变压器的!我从成本上考虑了下,觉得是不是132KW以下的使用星三角比较经济,于是查了控制的电机,确实是普通的电机,没有说不允许星三角运行的!再回公司询问,居然没人告诉我什么原因!当然现在也开始使用变频控制了,不过考虑到成本,很多水厂还是使用自藕启动的、、请了解多级离心风机控制的前辈,朋友讨论下!(电机普通笼型2极)

网友A:
自藕降压变压器的抽头电压是多少?如果接近58%,那么就完全可以用星三角替代,效果完全一样。如果差值较大,那么就得要慎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