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机在50HZ以上运行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5-11-09):
标准电机在50HZ以上运行有什么影响?最高能提到多少?请教大侠们

网友A:
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在50HZ以上是恒功率,因为此时输出电压已无法跟输出频率一起升高了,这时的最大转矩也就是负载能力会下降.
如果是额定50HZ的普通异步电机,不要超过太多,最好不要超过60HZ;要是应用于风机水泵这样的平方转矩负载是不允许超出额定频率的

网友B:
通常的电机是按50HZ设计的,起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转矩下的调速为恒转矩调速.大于50HZ时电机的输出转矩和频率成反比关系!此时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恒定!为恒功率输出!但是电机的输出转矩会随频率的上升而下降!电机在100HZ时的输出转矩大约只有50HZ时输出转矩的一半!
所以建议普通电机最好不要超过50HZ运行!

网友C:
我来更正一下,目前的电机设计大部分是在60HZ而不是50HZ,包括国产的电机,只是电压系统不一样,中国的机电设备出口还是不错的。普通电机在超过额定频率运行时属于恒功率运行而已。

网友D:
不可以超过太多,一是发热增加,二是机械部分尤其是轴承容易发热损坏。

网友E:
个人观点:
要看什么负载. 反复调试.变频器的不少参数起一定作用.主要是负载.

楼主:
轴承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4极电机频率提到100才能赶上2极电机的额定转速,主要是高频对绕组的绝缘有没有影响(如果电机空载)?

网友F:
能否用到50HZ以上与电机的绕线方式有关!

网友G(2006-12-26):
60HZ以上磁场涡流会造成电机发热增加

网友H:
普通电机在20hz以下60hz以上工作时发热很厉害,最好不要超过60hz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