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细分两相步进马达驱动器

楼主(2005-11-09):
大家好:
      本人需要急30细分的两相部进马达驱动器,3A的,马达为1.8度/STEP.要求输出
6000个脉冲,马达转动一周(360度).即每个脉冲转、0.06度.有此产品或有解决办法的,请和我联系.
电话:13602641052. 0755-27038276.
  先谢谢啦

网友A:
16细分的两相步进马达驱动器,我们有。
30细分的两相部进马达驱动器,无,但可以定制,半天交货。
其实,8细分以下都是定位意义不大,仅仅波形平滑而已。

网友B:
常见细分数是2、4、8、16、32、64、128、256、5、10、25、50、100、200、250。如果一定要30细分,大概也只能定做了

网友C:
找你的驱动器厂家定做……
也就改个软件而已,很快,很简单的!31细分都可以的!

网友C:
2楼的,如果你认为8细分以上没什么意义,那是因为你的驱动器性能没做的更好!50细分以上意义倒是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