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双给定值数字调节器吗?

楼主(2005-11-09):
用于自来水压力变频控制,白天、晚上厂内供水压力不同,节约能源。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供水时间间隔。请推荐。谢!

楼主:
请帮助我

网友A:
您能用的到,市场就能找到或做得出,估计您这不是什么特殊的调节器,但您没有具体明确,选型时我们要知道,输入信号,测量控制范围,精度和调节控制方式,时间段的情况,估计象您推荐的产品在PID调节仪,多程序段控制仪或时间程序给定器之列。具体情况可来电13910085828 QQ:195495513

网友B:
市场上早就有。
选一台宇电AI-808AXI2表。仪表的辅助输出AUX没设置报警,则可在AUX插I2模块,利用外接的一个开关触点来切换两个不同的给定值。
仪表代号:【A外形96×96】【模块X线性电流输出控制变频器】【模块I2含12V电压外接一个开关接点切换二个不同的给定值】 变频器应用恒压供水、要用手动自整定。由于自整定执行时采用位式调节,其输出将定位在由参数OPL及OPH定义的位置。变频器输出不允许大幅度变化,常规的自整定并不适宜。 手动自整定方法是先用手动方式调节,等手动调节基本稳定后,再在手动状态下启动自整定,这样仪表的输出值将限制在当前手动值+10%及-10%的范围而不是OPL及OPH定义的范围,从而避免了生产现场变频器不允许大幅度变化。 此外,当被控物理量响应快速时,手动自整定方式能获得更准确的自整定效果。
上网找宇电电话咨询。

网友C:
如果有‘外接的一个开关触点来切换两个不同的给定值’还要 708 表做什么?!直接切换变频器就可以了。
如果用 AI 表,可以选 AI-708P ,可以设置 30 个时间段,每段设置不同的给定值,按给定值输出到变频器控制水压。

网友D:
同意周公的说法,选用AI-708P或者AI-808P仪表就能满足您的要求,此两款仪表可以设置30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时间可设置为1-9999分钟,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设定不同的控制曲线,同时还具有PID调节功能,详细资料请参考宇电网站www.yudian.com

网友E:
美国红狮的p16就可以解决。用其user input 外部控制输入用端子来切换SP1和SP2.

网友F:
及时雨啊.有一个小区楼宇控制水塔不知道怎么控制,请各位高人指点.需要仪表加PLC以及变送器怎么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在变频器上和用808P程序表做双值切换,固然好。
但是:
1.让水泵房的操作工去动力盘后去修改变频器给定值,不安全(有时要随时改变给定值,现在装了手动开关另时切换,节约能源)。
2.不选808P表出于成本考虑。
现选了一台AI-808AXI2双值切换。操作工在动力盘面上,切换二位开关,改变给定值方便,直观。

网友A:
您们这是在选什么呢?一点建议,这樽佛跳墙固然不错,可是这桌上还有其他的菜呢,一样味美!

网友G:
可以用PID调节仪的时间程序给定值,根据不同时间段的其给定值不同。如百特的XMA51u1.

网友E:
美国红狮的P16控制器,拥有2个设定值:SP1和SP2和上、下限报警。比如:SP1设置为20公斤压力,SP2设置为18公斤压力,那么USER INPUT 端子可以街上一个开关或者时间继电器信号,导通时,仪表切换到SP2状态,断开则切换到SP1状态。就这么简单。现货3台,欢迎来电垂询!上海先旺自动化

网友H:
32段PID想怎么设都可以!!13939028961

网友I:
推荐用AI-808X加外部开关I2,I2用于切换给定值SV1/SV2,楼主说了有时间继电器啊,不用XX段程序这么复杂。另外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是非线性控制,AI-708自整定AT功能无法正确整定参数,用AI-808具有的手动状态下自整定功能来整定参数就大致差不多,最多手工微调一下参数就好了。

网友I:
补充一下:这是由于普通的PID自整定AT都是针对温度控制设计的,一般加热功率与仪表输出成正比,因此用一个ON/OFF控制来做AT没问题。但而变频器控制水压大多是一个非线性控制,由于一般还同时有一台定速电机负责加压,通常当变频器输出低时,对加压没效果,而当输出到一定位置时,压力突然变大,手动自整定是在手动输出值上下10%范围变化,所以能获得比较正确的结果。

网友B:
楼上分析的非常全面,教授级。我们还的天天学。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