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打印机连接问题

楼主(2005-11-09):
各位师傅:
        日前我公司有一部测试设备,因为有一特殊要求(连接打印机把测试结果打印出来),我想请教各位,能否直接在电脑上做画面控制PLC(画面软件、PLC类型不限)如果能做用什么软件及哪类型的PLC合适呢?多谢指教!

网友A:
labview 软件非常容易实现。
用PLC PWS1216A控制吧!复杂控制用数采卡。
83917292@163.COM

楼主(2006-09-12):
多谢楼上的意见,我现在用三菱PLC和三菱公司的专用数据采集软件搞定了,不过是与EXCEL表格直接通信,而且速度比较慢。

网友B(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