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输入数字仪表

楼主(2005-11-09):
我有一传感器信号是特殊输入规格要非线性输入,选用何种数字仪表,需带通讯功能,请提供通讯协议。请提供联系方法。急!!! 请注意:要国产表,有良好的技术服务。

网友A:
请选择美国红狮的面板仪表。信号输入可做16点非线性标定,可选可选的插入式输出卡:2/4路报警输出卡,模拟量输出卡,各种接口的通讯卡(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

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您基本应用的最合适仪表!
Red lion的PAX是多功能、高可靠性的面板仪表。PAX拥有10种型号和许多选项,赢此可以满足您控制的各种要求。配有用户可调节的显示亮度,即使在日光直接照射下,显示数值也清晰可见,从室内低能见度环境到室外高亮度环境,它都是最佳选择。
特点:
1、明亮的、5位或6位数字,可变亮度,0.56"即11.2mm绿色或红色LED(计数器有8位数字可选)显示;
2、计数器(可选带预制比例脉冲输出)、速率表、计时器(可选带时钟卡)、电压/电流、温度、过程信号输入,以及应变仪表(称重表);
3、有PC利用方便的Windows编成软件,方便批量设置;
4、UL(UL508)认证,
5、可选的插入式输出卡:2/4路报警输出卡,模拟量输出卡,各种接口的通讯卡(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
6、工程单位,可变成转换
7、功能健/外部用户输入可编程
8、NEMA 4X /IP65防护等级面板
9、可选大屏幕显示器:1.5"和4"LED
10、CE认证
上海线网自动化 021-64859191-311/313 侍洪来

网友A:
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您基本应用的最合适仪表! Red lion的PAX是多功能、高可靠性的面板仪表。PAX拥有10种型号和许多选项,赢此可以满足您控制的各种要求。配有用户可调节的显示亮度,即使在日光直接照射下,显示数值也清晰可见,从室内低能见度环境到室外高亮度环境,它都是最佳选择。 特点: 1、明亮的、5位或6位数字,可变亮度,0.56"即11.2mm绿色或红色LED(计数器有8位数字可选)显示; 2、计数器(可选带预制比例脉冲输出)、速率表、计时器(可选带时钟卡)、电压/电流、温度、过程信号输入,以及应变仪表(称重表); 3、有PC利用方便的Windows编成软件,方便批量设置; 4、UL(UL508)认证, 5、可选的插入式输出卡:2/4路报警输出卡,模拟量输出卡,各种接口的通讯卡(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 6、工程单位,可变成转换 7、功能健/外部用户输入可编程 8、NEMA 4X /IP65防护等级面板 9、可选大屏幕显示器:1.5"和4"LED 10、CE认证

网友B:
推荐使用宇电AI-708以上的仪表,带60点的非线性标定,也可以自行定义输入,另外也带通讯功能,通讯协议在工控的资料库里面就有得下载。 这样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也满到位的。

网友A:
美国红狮仪表,输入信号的范围和精度(16位A/D),价格不一定很贵哦

输入范围    精度 18~28℃    精度 0~50℃    阻抗/容抗    最大持续过载    分辨率
±200mVDC    0.02%读数+30μV    0.12%读数+40μV    1.066 MΩ    100v    10μV
±2VDC    0.02%读数+0.3μV    0.12%读数+0.4μV    1.066 MΩ    300v    0.1mV
±20VDC    0.02%读数+3mV    0.12%读数+4mV    1.066 MΩ    300v    1mV
±300VDC    0.05%读数+30mV    0.15%读数+40mV    1.066 MΩ    300v    10mV
±200μADC    0.02%读数+0.03μA    0.12%读数+0.04μA    1.11KΩ    15mA    10nA
±2mADC    0.02%读数+0.3μA    0.12%读数+0.4μA    111Ω    50mA    0.1μA
±20mADC    0.02%读数+3μA    0.12%读数+4μA    11.1Ω    150mA    1μA
±200mADC    0.05%读数+30μA    0.15%读数+40μA    1.1Ω    500mA    10μA
±2ADC    0.05%读数+0.3mA    0.15%读数+0.4mA    0.1Ω    3A    0.1mA
100Ω    0.05%读数+30MΩ    0.15%读数+40MΩ    0.175v    30v    0.01Ω
1kΩ    0.05%读数+0.3Ω    0.15%读数+0.4Ω    1.75v    30v    0.1Ω
10kΩ    0.05%读数+1Ω    0.2%读数+1.5Ω    17.5v    30v    1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