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

楼主(2005-11-09):
我有这么一个阀,是-10~+10V电压控制的,但是我在给它加电压的时候,这确实是动作了,可就是不能保持住,如,我给它加上3V的电压,这动了到一定的位置后,一至缓缓缓的动至最大位置,请问诸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了,

伺服阀的型号为
TOKYO PRECISION  INSTRUMENTS

MODEL    304F-60L-20-31A

东京精密测器株式会社

网友A(2019-03-17):
西安恒力仪表研究所具体产品:DKJ/ZKJ系列角行程电动执行器、DKZ/ZKZ系列直行程电动执行器、SIGRID系列智能矢量变频电动执行器。同时可进行国产电动执行器的技术升级改造,具体产品HKQ-ZN智能模拟量位置发送器、HWF-ZN智能开关量位置发送器、QJ球型铰链、SD执行器电机、Z(X)WF-B位置发送器、两线制位置发送器、执行器现场调校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