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运动PLC定位控制

楼主(2005-11-09):
有这样一个案例,用三菱的A172SH+J2S+GOT970来控制“T”型旋转机械手,假定机械手两端点A、B,动作如下机械手旋转180度,此时A到达B,B到达A,单一方向旋转伺服控制,
机械手的机械部份不带分度机构,直接用伺服定位。如此系统为绝对位置系统,设定了机械原点,又设定控制原点,定位程序从控制原点出发到达旋转180度的位置停,然后再从
180度位置到达控制原点,怎样保证还回到控制原点,是用电子齿轮来精确计算定位脉冲?
还是另的方法,请高手指点,如有SV22P软件的话发给我timison@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电子齿轮来精确计算定位脉冲"
这样应该够了。

网友B:
软件我有,但三菱的运动控制CPU A172控制三菱J2S-XXB,和最新的J3B伺服都不是用的脉冲,而是用的三菱专用的SSCNET网络以及SSCNET指令控制,和传统的"用电子齿轮来精确计算定位脉冲"是完全两样的,因为三菱J2S-XXB伺服是没有电子齿轮的,呵呵,不信用了你就知道了,我到用过好几套三菱的J2S-XXB的伺服和Q173可以和你交流交流
  QQ:387740977注明技术交流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我们单位就有的,只不过不是相同型号的电机罢了,编写一些程序就够了,或者用FX-VPS编写流程图也可以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也有你讲的软件 用一个脉冲为0.01度时,通过一系列的折算,电子齿轮比因CMX的值超过设定的范围,小数四舍五入,在旋转工具台中,伺服电机无限朝一个方向旋转,因四舍五入部分造成的误差会累积起来,会导致
负载位置的偏离,如输入36000个脉冲,负载就有可能在359.68度的位置上,那0.32度的偏差怎么弥补,用何指令

网友D(2005-12-12):
直接用电子齿轮比就可以实现!
2-44设1000,2-45设36.这样PLC每给伺服1个脉冲则伺服马达旋转1度.要转180度就每次给180个脉冲.

网友E(2008-04-20):
问:我现三菱伺服MR-J2S-10A做位置控制,看手册是需要接三个接头(CN1A,CN1B,CN2);供货商只给我配2个,他还说其他用户也只用到2个,是这样吗?? 有界线图吗? 我的系统配置(FX1S PLC + MR-J2S-10A)  ,,没有采用定位模块........

email : pkl200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F:
都是专家,看不懂啊,看来 有时间得去培训培训了

网友G(2008-08-16):
请问一下FX1N与步进电机的控制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H:
三菱的不是很熟,有不有原点回归指令?

当你向外走了多少脉冲的时候,再往回走一样多的脉冲数,他不就回到原点了?为什么不能确定它能不能回到起点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