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的编程软件

楼主(2005-11-09):
我需要HAKKO的编程软件,那里可以找到呢,广州信恒的网站上不去呀?我有3台设备要改造,用的HAKKO的触摸屏,型号为GD-80E01M,是否和V系列的编程软件通用呢?

网友A:
广州信恒的网站上也沒有HAKKO的编程软件,GD-80E01M是舊款已停產,須要编程软件您可以和我公司連絡.

東林機電
tel:0769-5833023

楼主:
dcmax老兄:
     我昨天发贴之前已经给你公司打过电话,接电话的小姐说给我查一下,不过一直没有给我回复;除编程软件外我还需要一根编程电缆,请问收费几何?我的电话0315-3859679

网友A:
编程软件不通用

网友A:
V系列與GD系列编程软件不通用,如需要GD系列编程软件可以發郵件到我電子郵箱  dcmax@126.com ,告知您的郵箱;我再把软件發給您.

楼主:
dcmax老兄:
     我的邮箱 minghui1112001@yahoo.com.cn,请方便的时候把GD的编程软件发给我,多谢了.

楼主:
dcmax老兄:
  软件已收到,多谢了!

网友B:
老兄能不能发一个V系列的软件给我,andy-wen@163.com.急用谢谢!

网友A:
 winter-999:
            檔案太大了,實在沒辦法E-mail給你.

网友C(2006-12-22):
dcmax:
我用的触摸屏也是GD系列的,能不能发给我一份编辑软件,还有我想购买一根GD系列的编程电缆请问电缆是什么型号?价格一般是多少?

网友D:
我有V系列的软件 资料
需要的联系

QQ 727815050 380311035

网友E(2008-02-21):
dcmax老兄:
 我用的触摸屏也是GD系列的.方便的话,能不能发给我一份编辑软件.我的邮箱:wangjunkun@cn.panasonic.com. 先谢谢你了

网友F:
通讯电缆一般是一百左右,但得看是几长的啊,长的就贵的,一般是三米,

网友F:
需要了解的朋友。可发信息到xsht86@126.com 打020-84637488徐工也可

网友G(2009-03-24):
各位师傅:能不能给我一份HAKKO V7系列的编程软件呀/我的邮箱:zhhf790713@163.com     谢谢!

网友H(2009-06-05):
各位师傅:能不能给我一份HAKKO V7系列的编程软件呀/我的邮箱:wangxingan75@126.com 谢谢!

网友I(2009-08-19):
我找到GD80E的编辑软件了,可是没有电缆线,想自己做一根电缆线,请问谁知道怎么做?

另外谁需要编辑软件可以发邮件给我,yansm_00114@163.com

网友J(2011-02-19):
有V7系列的编程软件没  给我 发一份  谢谢 waggfeifei.com

网友K(2012-02-17):
请问各位高手   为什么用HAKKO 与霍尼韦尔D1010通讯后 HAKKO出现死机现象  请问是什么原因   要注意什么细节 请指教 谢谢 !!!

网友L(2012-10-18):
谁有HAKKO触摸屛软件V710C

网友L:
谁有HAKKO触摸屛软件V710C   给我发一份谢谢

EMAIL  changlinwu@aem.com.sg

QQ :    591677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