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量补偿问题

楼主(2005-11-09):
我需要测量流量,介质:饱和蒸汽,问一下补偿方式需要什么样?是温度补偿或压力补偿?还是温度补偿、压力补偿都需要呢?

网友A:
都有最好,最起码应该有压力。

网友B:
最好都要,看你精度要求了。

网友C:
用压力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感觉输送饱和水蒸汽应当非常困难,饱和水蒸汽非常容易转化成水,非常容易发生剧烈震动等工况。
你测的应该还是过热蒸汽,应该按过热蒸汽进行温度、压力补偿。

网友E:
饱和蒸汽,温度或压力补偿;过饱和水蒸汽,温度补偿、压力补偿都需要。

网友F:
饱和蒸汽只需要压力即可,过热蒸汽才用温度和压力补偿。

网友G:
上一楼的说的对,正常情况下,饱和蒸汽只需要压力即可,当然还要看具体的要求,而过热蒸汽就该温度和压力补偿

网友H:
饱和蒸汽的压力和温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只需要温度补偿或者说只有压力补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