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流量补偿问题

楼主(2005-11-09):
我需要测量一个流量
介质是:饱和蒸汽
需要采用什么方式补偿呢?是压力补偿或温度补偿呢?还是压力补偿、温度补偿都需要呢?

网友A:
一般要温压补偿。

网友B:
如果只是饱和蒸汽,只要压力补偿就可以了。如果是过热蒸汽需要温压补偿。

网友C:
最好还是温压补偿都做。

网友D:
饱和蒸汽-压力补偿

网友E:
饱和蒸汽的压力和温度是一一对应的,采用一种补偿就可以

网友F:
最好还是温压补偿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