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楼主(2005-11-09):
三菱PLC 128点的上电电源和运行指示灯亮,IO 点指示灯都不亮,拆开后发现输出继电器少一个,补上再上电,这时故障指示灯开始闪烁,请问列位为何

网友A:
你的PLC可能是维修机;

网友B:
之前可能是外部开关机程序做怪,你拆开后,可能操作不当,才引起PLC故障,ERROR灯才开始亮。我们专业维修三菱工控产品,如果有需要可以跟我们联系,0758-3287048

网友A:
附近的话可发到我公司来;
我们帮你检测一下;

我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44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205887  2401797   2401785   75761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楼主:
我也是专业做工控产品维修的,你说这么多,还是没说明什么原因,真累

网友B:
接口IC坏了.

网友C(2005-12-09):
输出继电器少一个,买的二手?

网友D:
ERROR灯闪烁,一般是程序作怪.是二手机的话,可能还残留着程序,且程序有错误的!

网友E:
是啊!!!!我同意上面的观点!!!

网友F(2008-10-09):
如果能进程序,用程序检查,可以在语句表中查出,我吃过亏

网友G:
机器内有错误的程序,把内存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