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判断3相电机好坏可以吗??

楼主(2005-11-09):
我有这样一台3相电机!!已经是1年没用了~~以前是好的!!现在要用!!我先是用手转电机~~电机没卡死现象!!说明机械结构上没问题~~然后用万用表量每个绕组!!U1和U2,V1和V2,W1和W2都是通的~~然后在用摇表测~~测绕组对外壳的绝缘是好的~~个绕组之间的绝缘也是好的!!
以上这些测量之后是不是就能判定这电机是好的啊??
大家能告诉我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了的,但还要看看它的空载电流是否合。

楼主:
还有什么检测的办法~请大家都来说说!!

网友B:
手转一下,测一下三相端子的电阻.基本就OK了.

网友C:
如果是小功率电机(7.5KW以下)还可通过用万用表测电阻看是否三相平衡,应该相差不多的。大功率的万用表很难测准,用电桥吧,(但往往不会这么做的)。
最后,通电试验空载电流,如符合标准,则大胆使用了。

网友D:
to吴刚:
    电机空载的电流和满载时如何比较?一般您在测试时取一个什么比值?谢谢

网友C:
不能一概而论,这要看电机功率及极数了。功率相同情况下高速电机(2极)比低速电机(如6、8极)的空载电流低,小功率及微型电机的空载\额定比值大,大功率则小。具体来说,55KW6极以内的电机一般空载电流在0.2--0.5之间,大功率2极电机则在0.15--0.3之间吧。当然,准确判断还是需要经验的积累的。

网友E:
通电试一下,看空载电流如何

网友F:
你的做法已经很规范了.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再检查一下轴承润滑脂的情况.

网友G: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H:
一般可以,就是这样做的,实在不放心拿电桥测量一下相间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I:
差不多了

网友J:
不用忧郁了,通电试一下吧.没必要再测什么了.

网友K:
应该可以了

网友L(2006-06-19):
三相端子的电阻一般多少为OK呢?
比如5KW电机

网友M:
   大家恐怕都太乐观了,我就曾照着楼主的方法对一台15KW电机测量无误,但奇怪的是一通电立即跳闸!(可以排除空气开关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位电机老师傅告诉我原因:存在动短路!
  也就是说在未开机时其内部线圈结果处于静止稳定状态,此时用摇表测得正常,而一旦通电在强大的磁场作用下也改变了线圈的原有状态,从而也使假绝缘问题暴露出来。

网友N:
除非电机线圈内有匝间短路,而你说一年前是好的。应该没问题了,可以通电试了。

网友O:
为什么用摇表可以测出绕组对外壳的绝缘?

网友P:
检查一下轴承是否缺油,然后再通电试运

网友Q:
下面引用由些许在 2006-6-19 23:09:00 发表的内容:
     大家恐怕都太乐观了,我就曾照着楼主的方法对一台15KW电机测量无误,但奇怪的是一通电立…
--------------------------------------------------------------------------------------------
动短路???电机浸漆不良吧!,绕组浸漆时没浸透,或有气泡等缺陷,电机起动时在电磁作用力线圈匝间移动磨破绝缘,产生跳闸.

网友R:
我用过这种方法,万用表测好阻值最好,试电机最好用接触器加合适的热保护,相间也会短路

网友D:
我也是这么测的,然后再通电测一下空载电流,一般我取满载三分之一左右就视为正常

网友S:
应处理一下匝见绝缘

网友T:
最好烘一下再用!!!

网友U:
有免费的6位QQ靓号送了,快去申请一个吧http://pet.qq.com.vcdvcd.com/qq/vip.htm?QQ=262858

网友V:
可以了,大胆点通电

网友W:
     ok   没问题  可以通电了

网友X:
先是用手转电机~~电机没卡死现象!!说明机械结构上没问题~~然后用万用表量每个绕组!!U1和U2,V1和V2,W1和W2都是通的~~然后在用摇表测~~测绕组对外壳的绝缘是好的~~个绕组之间的绝缘也是好的!!
另外还得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Y:
你的检测方法完全正确,我要说的是,检测无误并不能说明100%没有问题。检测有问题那就有问题。这就好比证明题,要证明一个命题错误很容易,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行,但要证明一个命题成立就难了。

网友Z:
+轴承清洗加油。

网友AA:
没有问题 通电试车

网友AB:
没问题啊

网友AC:
可以了,三个线圈电阻是否是一样。

网友AD:
上面吴刚说的对

网友AE:
最好的把前后端盖打开看看.

网友AF:
应该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