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的20个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5-11-09):
1: 为什么LOGO!第4个扩展模块DM8的输出点不能使用?

回答:因为LOGO!最多能支持16个数字量输出,LOGO!及前3个DM8扩展模块上的输出点加起来已经有16个数字量输出点了,因此最后一个DM8上的输出点已经不支持了,即不能使用了。

2: 数字量输入信号能否用作数字量输出,数字量输出信号能否用作数字量输入?

回答:根据LOGO!的硬件结构,数字量输入、输出点不能混用,即数字量输入信号只能用作输入,而数字量输出信号只能用作输出。

3:LOGO!的最大I/O配置是多少?
回答:具有模拟量输入的LOGO!的最大配置(LOGO! 12/24 RC/RCo和LOGO! 24/24o)
如果此时LOGO!上的I7、I8用作了模拟量输入AI1、AI2。 其配置如下图:

注:LOGO!加上扩展模块最多可提供24个数字量输入点,16个数字量输出点和8个模拟量输入,LOGO!及其扩展模块没有模拟量输出点。

4:LOGO!的时间开关精度能达到多少?
回答:LOGO!230RC的时间精度取决于两个因素:

相对误差:手册上给出的时钟精度(±2秒/天)就是相对误差。相对误差会在LOGO!运行过程中累积。这意味着运行30天后,时钟误差可能在±60秒左右。

老产品(0BA3)的时钟精度为±5秒/天。

绝对误差:绝对误差指计时中每两个小时之间的误差。绝对误差不会累积,所以基本上不用考虑。

5:LOGO!的程序扫描循环周期是多少?
回答:循环周期就是全部的程序运行时间(包括读输入、执行程序运算、写输出)。根据所应用的程序功能块的不同,循环周期长短不一。

LOGO! 0BA4基本型的典型循环周期为0.6ms - 8.0ms。

LOGO! 0BA3基本型的典型循环周期为7ms - 57ms。

没有数据说明单个的功能块执行需要多少时间。关于0BA4版的LOGO!,每个功能块的执行时间都在0.1ms以内。

6:LOGO!数字量输入/输出响应速度有多快?
回答:LOGO!对数字量(开关量)处理的速度取决于如下因素:
 输入硬件延时 、程序处理时间 、输出硬件延时
 LOGO!新产品(0BA4版本)的程序扫描周期在10ms以内。
 有些LOGO!模块的I5,I6速度快是因为本身支持高速输入,硬件不同;I7,I8反应慢是因为具有支持模拟量输入的硬件电路。
 继电器输出点的反应时间在10ms级;晶体管输出点的反应时间可以忽略。

7:LOGO!的编程容量能达到多大?
回答:
在LOGO!中,一个线路程序的大小由存储器空间所限定。

对于0BA4的LOGO!可提供的资源如下:
表1. LOGO!的资源
字节 功能块 可保持的存储器
2000  130     60
对于这些资源用户可以直接在LOGO!中查询还有多少可用空间,方法为:
    进入LOGO!的Program(程序)> Edit(编辑) > Memory(内存)中,即可看到所剩下的可使用的存储空间字节、功能块、及可保持的存储器空间的总量。

8:有宽温型LOGO!吗?
回答:
LOGO!的工作环境要求为:
0°C-55°C,水平安装
0°C-55°C,垂直安装
相对湿度:10%-95%,无结露

西门子还提供LOGO!的宽温度范围产品(SIPLUS LOGO!):

工作温度范围:-25°C-+70°C
相对湿度:55°C时98%,70°C时45%
其他参数与普通LOGO!产品相同
 LOGO!的宽温型产品,每种都有其单独的订货号,可到SIPLUS产品主页查询。如果没有找到,则说明目前没有对应的SIPLUS产品。

9:LOGO!的继电器输出点能不能连接380VAC电路?
回答:
   型号中有字母“R”的LOGO!为继电器输出的LOGO!。它的输出提供一个干接点,且每一路输出都是相互隔离的,与电源也是隔离的,因此每一路输出都可以接电压等级在0-220V之间的不同的交直流负载。
   LOGO!的继电器输出点不能连接380VAC电路!

10:LOGO!230RC是否能用于380VAC的场合?
回答:不能。
380VAC电压不能接到LOGO!230RC的电源输入端;也不能用于它的继电器触点。

楼主:
11:LOGO!Soft 能显示中文吗? 目前常见的LOGO!Soft Comfort版本显示中文时会在字符的位置出现内容空白的方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按如下方法解决。 通过更新LOGO!Soft Comfort的运行环境——JRE(Java Runtime Environment),可以做到在软件内部支持中文功能块名、注释,以及中文项目文件名。 12:LOGO!的时钟如何设置? 有操作面板的LOGO!可以通过面板设置实时时钟。无面板的只有通过编程软件和电缆与LOGO!模块通讯,使用软件的菜单命令设置。 在LOGO!Soft Comfort软件菜单Tools > Transfer > Set Clock...命令设置实时时钟。 LOGO!的时钟数据下电后是靠超级电容保持的,即在LOGO!上电24小时后,下电后时钟数据可以保持80小时。 13:LOGO!扩展模块上的LED灯亮红灯是什么故障? 扩展模块上的LED灯为红色,说明与其左侧的模块通讯不正常。 如果是在产品经过运输后出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剧烈震动造成接触松动。只需按顺序拆装一遍就可以解决。装配时要注意把灰色的模块连接滑块移动到位。 检查扩展模块的供电。 扩展模块必须在LOGO!本体上电之前、或者同时上电。 14:LOGO上有电池吗?程序能存住吗? LOGO!没有电池卡来延长数据的保持时间。在LOGO!上编程,或者使用LOGO!Soft Comfort(轻松编程软件)下载程序到LOGO!中,永远不会丢失。内含程序的存储卡,其内容永远不会丢失。内含程序,并且设置了“程序保护”功能的存储卡,当卡插在LOGO!上的时候,LOGO!可以正常运行;当卡从LOGO!上移走,LOGO!中就没有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15:logo上有保持寄存器吗? 在LOGO!上编程,或者使用LOGO!Soft Comfort(轻松编程软件)编程下载程序到LOGO!中,其特殊功能块的开关状态和计数器值可以设定为具有保持功能,即在掉电后当前的数据可以保持,并在电源恢复后从断点处继续运行。 为了实现此功能,必须在相关的特殊功能块中设置为保存(Retentive)。如RS触发器,则在LOGO!停止运行或下电后,它的状态会一直保存,再次运行或上电时其输出状态会与停止或断电前的状态相同。 16:LOGO!存储卡是干什么的? 普通存储功能:内部存有LOGO!程序的存储卡插到LOGO!上,上电后程序被复制到LOGO!内部;存储卡拔走后,程序依旧保存在LOGO!内 程序保护功能:将程序复制到存储卡中后,在LOGO!菜单中设置存储卡的“拷贝保护”功能为“Yes”,则只有在存储卡插在LOGO!上时,LOGO!才能执行程序;存储卡拔走后,程序消失, 存储卡的“拷贝保护”功能与LOGO!程序的密码保护功能配合,可以做到完全的知识产权保护。 17:LOGO!也能设定密码吗? 1)直接在LOGO!上操作,进入Password功能项进行设置。 2)用LOGO!Soft-Comfort软件编程时,进入命令菜单File(文件) > Properties(属性) > Password(密码)设置密码,然后将程序通过LOGO! 编程电缆下载到LOGO!中,密码也一并下载到LOGO!中了。 这两种方法设置的密码功能效果一样。 18:LOGO!能实现长达好几天的定时吗? 可以用周定时器,周定时器用来实现最大循环周期为一周的定时任务,也可以用来实现按天循环的定时任务。 只有具内部实时时钟的LOGO!模块(型号后面带有C的模块)支持这个特殊功能块。 每个周定时器实际上是由三个独立的星期-日定时器复合而成。每个星期-日定时器可以设置一个“开/关”时间段,独立对一星期内的某天(可以分别设定)起作用。因此一周内的每天可以设置三个开/关时间段,或者说,每一时刻的输出状态可以受到最多三个时间段设定条件的约束。 19:LOGO!有启动脉冲位吗? M8在用户程序启动的第一个循环周期会被置位为“1”;在完成第一个循环周期后,会自动复位为“0”。 因此M8可作为用户程序的启动标志。 M8在所有其余的循环周期内可用作中间点,其用法和其它的标志位用法相同。 20:LOGO!有联网通讯能力吗? LOGO!可以连接到两种通讯网络: 1)EIB(Instabus EIB): LOGO!附加CM EIB/KNX模块可以连接到EIB网络上。EIB是欧洲安装标准,一种多用于建筑设施的通讯 2)AS-Interface: LOGO!附加CM AS-I模块可以连接到AS-Interface网络上,只能作为AS-Interface从站。每个LOGO!可以在网络上有4输入/4输出(共8个)开关量点。常见的主站如S7-200系列中的CP243-2模块,S7-300中的CP343-2模块等

网友A:
大家支持一下,资料难得。

网友B:
很有用!谢谢!我狠顶!

网友C:
我用过LOGO觉得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D:
简单的逻辑控制还可以,复杂的有数据的运算还是PLC好,方便.

网友E:
这么慷慨的人到那里去找,谢谢激情如火

网友F:
另外问一下,“logo!”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呢?

网友G:
请求激情如火帮忙:对LOGO!的问题回答的很详细,这非常难得!看了很有收获,我现在正用LOGO!帮一用户编程,用起来确实觉得有点麻烦,请问激情如火,模拟量的比较用LOGO!中的模拟量比较模块,是两个压力比较,P1,P2,当P1=P2时,输出Q1工作;当P1>P2时,输出Q2Q3工作.这应该怎么去编程?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做后面一步.

网友H:
8错8错

网友I:
to 卢雪平:
模拟量比较模块有一个Par参数设置,将其中的阀值设为一个合适的值,输出设为Q2,再用"或",输出Q3

网友J(2005-12-15):
介绍的很详细!

------------------------------------------------------------
40毫米 X 50毫米大小的嵌入式PLC模块
支持功能块图或者basic语言编程。
http://www.overprime.com/

网友K(2006-03-30):
激情如火:
    你好!
    请问你是否有FESTO E、FEC20-DC的资料?

网友L:
请问激情如火,LOGO的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它和S7-200/300 PLC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M(2006-05-05):
9:LOGO!的继电器输出点能不能连接380VAC电路?
回答:
   型号中有字母“R”的LOGO!为继电器输出的LOGO!。它的输出提供一个干接点,且每一路输出都是相互隔离的,与电源也是隔离的,因此每一路输出都可以接电压等级在0-220V之间的不同的交直流负载。
   LOGO!的继电器输出点不能连接380VAC电路!

我觉得
既然是继电器干接点输出,只要互相隔离绝缘良好能耐受380伏,电流小一些,不至于断不开弧光,就应该能用.
请楼主指教

网友N:
总得来说LOGO设计的不错!简化取代了传统的继电系统控制,价格也公道!就是没有开关,挺别扭的!

网友O(2006-06-07):
LOGO是个好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家庭使用,编程也简单易学,我们单位就有一个主单元,不过用在那里太可惜了,我真想何时拿回家去,呵呵!不要说我觉悟低哈!你说那个东西只需要两个继电器就可以解决的,偏偏厂家为了提高产品档次装了这个LOGO,唉!真是可惜了。不过大家说说LOGO她在武汉地区到底值几多人民币啊?我想自己买一个。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网友:
怎么改中文,我的是西门子的,是软件变中文还是LOGO变中文

楼主:
to:电工学徒
   干接点允许的电压由内部电压等级设计来决定的。如果超过这个电压等级,会击穿其他电子元件。所以如果要连接380v还是要外接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P:
logo 编程不是很方便,我想先写Q7,再写Q1,想用T008常开点(还没有写T008线圈),我想用STEP7-WIN4.0那样思路去写,好像不行,不知是我没发现LOGO的用法还是LOGO编程软件使用有限

网友Q(2006-07-21):
很详细,很容易看明白!

谢谢!

楼主整理辛苦了~~

网友R:
不错的啊,多了解一下也好的啊

网友S(2007-05-18):
很好,很好。收藏了。

网友T(2007-07-26):
感谢!激情如火的细致工作!向你学习!

网友U(2007-09-03):
请问LOGO! 230RCL的12个输入和8个输出端的功能,里面有模拟量输入输出吗?如果有,请问是哪些端子?我在电子市场买的,没有说明书,书上也没有介绍该加长型端子的介绍.谢谢!

网友V:
12i/8o的logo已退出市场有好几年了,功能较少,内存也小,没有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W:
我从西门子网站下了LAOGO轻松软件,感觉好用,就是不能下载到LOGO,我的电缆是原装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V:
现在在出售的LOGO的硬件版本是0BA5,必须使用V5。0的软件,低版本的不能下载。
   楼上的先生,请检查版本。

网友X:
很好,顶一下!

网友Y:
免费提供西门子LOGO手册及软件,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QQ:234500316
MSN:zhang_rose@163.net

网友Z(2007-12-14):
用过,感觉不咋的,可靠性比国产plc差远了,对供电电源要求也较高,价格已超过小型plc了。

网友AA:
用着还不错,介绍的挺详细,学习中!

网友AB(2008-01-19):
LOGO!不错,像200那样编程好像不是很方便,我觉得用功能块编程更加直观!

网友AC:
难得的资料,楼主,辛苦了!

网友AD(2008-02-22):
谢谢,你的经验也就是大家的经验。

网友AE:
 不错的啊,多了解一下也好的啊1

网友AF:
西门子LOGO  MM4全系列变频器大量现货QQ315003424

网友AG(2008-12-06):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H(2009-02-17):
好人呀!难找呀!

网友AI(2009-06-01):
顶一下,以后常来学习学习

网友AJ(2011-08-12):
求购西门子PLC ,新旧不限,有的可以联系!QQ,1016490927

网友AK(2011-11-17):
11月跳槽还赚钱拉~ #招聘#上海纯德资企业需找工作2-3年,懂PLC或者Labview其一就行,有非标测试设备搭建经历的工程师,合适者有额外跳槽金,月薪均近万,培训体系完善;管中餐,交通不收钱;进去后满一年享受10天的年假,每年增长一天。每个部门有名额入选到MBA等培训计划,请联系 QQ:2506650084

网友AK:
很实用  大多问题都写上去了

11月跳槽还赚钱拉~ #招聘#上海纯德资企业需找工作2-3年,懂PLC或者Labview其一就行,有非标测试设备搭建经历的工程师,合适者有额外跳槽金,月薪均近万,培训体系完善;管中餐,交通不收钱;进去后满一年享受10天的年假,每年增长一天。每个部门有名额入选到MBA等培训计划,请联系 QQ:2506650084

网友AL:
有用!谢谢!不错的资料,学习了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M:
不错的帖子,沙发,学习了!

网友AN:
学习中。目前还不是很懂logo  到目前都没有用过。。

网友AO(2013-04-09):
引用 网友O:
LOGO是个好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家庭使用,编程也简单...

 2000多,要的话我卖一个基本模块和一个数字量模块给你,价钱好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