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LOGO 通讯

楼主(2005-11-09):
各位同门好: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西门子LOGO 的通讯功能 西门子LOGO资料上讲 有通讯模块为;KNX、LON、AS-i 请问它的这个通讯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是否具有RS-485或RS-232通讯功能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2012-09-06):
???我也想知道,可以用组太访问LOGO不

网友B(2012-10-30):
我也想知道能否用LOGO通过RS232或者485 跟相关接口的仪器仪表连接……求解……

网友C(2022-09-12):
我也想知道,请知道的解答

网友C:
LOGO!貌似没有485通讯。LOGO!7/8支持以太网通讯。可使用S7 TCP或者 Modbus TCP。

以太网通信,至于距离么,就看你使用什么物理介质了。

网线单段长度100米,(一般直线也就80米。)

电力猫 350米,适用 230那种LOGO,一根220,供电、通讯都有了。

再远单模光纤,需要一套收发模块。

以上是从别处找到,不知道什么意思,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