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如何直接显示蒸汽流量的热值

楼主(2005-11-09):
我有个客户,测蒸汽流量,但是他要流量计直接显示热量值,
具体的都有哪几种方案可以实现,望赐教,
谢谢各位大侠... ...

网友A:
流量计直接显示热量值需要用量热一体式流量计,也可以用其他流量计加上温压补偿计算得到。

网友B:
有几家二次仪表的厂家有做 热量积算仪,其实与你做需的产品是一个问题。只是,你不需要积算。
所以,你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你订做一块。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xiaolifeidao”“枫公子”,谢谢你们

网友C:
温压补偿积算仪将程序该一下基本能够实现此功能,我们以前做过这种表,要比标准的多花点钱。QQ:195495513 zhangbo000000@yahoo.com.cn

网友D:
有这种产品。叫热量计量仪,以前上海大华有,现在清华有。主要是流量值加温度补偿后,乘上流体的比热值。

网友E:
推荐:无锡胡隶仪表厂、生产此表电话
0510-5598593 手机013906183983
网站WWW.XZ-yb.com我用过

网友F:
可以用温压补偿的涡街:可以跟我联系:zjparaly@yahoo.com.cn

网友G(2007-07-11):
买个热值仪就可以直接输出 4 20 MA信号

网友H:
涡街流量计/压力变送器
www.gk3721.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