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安川G7

楼主(2005-11-09):
我有一台G7-7.5KW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时有时无,运行灯点亮,频率显示正常,有时
不平衡,有时又能带电机.这是何原因?

网友A:
电话联系:13517008535

网友B:
kwuxiao:13517008535你留的电话是什么????为什么不在这里说呢?你应该知道什么叫论坛呢./..卖关子?????小人...
G7-7.5KW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时有时无,频率显示正常,主要检查驱动部分,比如驱动光藕.....

网友C:
动不动就留电话!不就是想赚几个钱嘛!有必要这样?
论坛是用来技术交流的!大家还是多说点有用的帖子吧!

网友D:
你是安川的代理商吗
你有没有用万用表检测电流会不会大
1,你把参数从新调整一 下先看一 下
2,可能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估计问题应该出在你的驱动电路上.先看一下驱动波形.看看三相的幅宽幅高是否完全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