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激情如火接招

楼主(2005-11-09):
你好;
我经常看你发表的文章,感觉你是一名老工控了。现有一个问题请教?keystone的碟阀可以横向安装吗?用加橡胶垫吗?PTFE的阀座可以用在60度的盐水上吗?你见过PTFE的阀座变形吗?为什么?

网友A:
keystone的碟阀有上百种,有的可以横向安装,有的可以纵向安装,需要根据您的型号来定,如果是金属的就需要添加橡胶垫,有的已经是橡胶接口,就不需要添加橡胶垫了。
PTFE生料带具有微细长纤维和结节组成的网状结构,因此具有韧性好、纵向强度高、横向易于变形的特点,是盘根和螺纹密封的优良材料。利用PTFE具有微细长纤维和结节组成的网状结构的特点,精确控制网状结构的大小,它还具有疏水性,在工业生产中的盐水精制、产品分析有应用,也有用于60度的场合。
PTFE有一些使它成为垫圈材料的较差选择的性质。它有冷变形的倾向。当压力施加到材料上时,冷变形发生,PTFE还能透过水蒸汽和氧气,在敏感过程中这会导致微小污染。

网友B:
太厉害了!不服不行啊......

网友B:
俺看过你全帖,讲的是心里话,没有奉承之嫌.
霍尼韦尔的资料俺没跟在后面起轰..
世界名牌太多,俺担心这辈子忙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