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Y系列电机配套轴承型号

楼主(2005-11-09):
Y100--206  Y112--306  Y132--308  Y160--309  Y180--311  Y200--312  Y225M--313
Y280--317
一下只记得这么多了,欢迎各位把自己实际中的经验拿来参考参考!
一般如果是皮带轮输出,建议前轴承使用NE系列的,即滚柱轴承,如NE312等等。电机轴承润滑脂建议使用3号二硫化钼锂基脂。
JQ系列的电机在尺寸上其实和Y系列的有相同的地方,只是相同尺寸的情况下Y系列的功率更大,这在应急使用中可以互换的。 具体的互换表写来太麻烦,只要知道这个原则就行了,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相关资料的

楼主(2005-12-23):
呵,我都忘了这篇帖子了,谢谢你顶了一下,顺带再罗嗦几句,轴承型号的意义。
上面的说法是简称,准确的名称前面要加个6(深沟球轴承),如Y112所用的应为6306。20*和30*的不同之处在于轴承宽度、外径,内径是一样的。这就是2和3的区别。
最后两位数字表示轴承内径,数字乘以5既是,如312的轴承内径是12*5=60。
同一机座号的电机不管功率、极数,轴承是一样的。
Y系列电机不用310的轴承,309过了直接跳到311。JO系列的才有采用310的。

网友A:
Y80---6204,Y90--6205.

网友B(2006-11-22):
轴承的国标与国际接轨了

网友C:
我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没有好好的记一下,下次记一次,

网友D:
能将轴承型号的意义再讲明白一点吗?例如6206中的第一个数,第二个数,第三个数与最后一个数的含义.谢谢不吝赐教.可以回复到我的邮箱中吗?谢谢!ghgen998@163.com

网友E:
就是嘛,最好再详细一些.还有就是怎么辨别轴承的好坏呀?我们这里总是坏轴承,麻烦死了.我的邮箱liuweichun200@163.com

网友F(2007-05-04):
轴承的好坏总的来说要会看标记,首先是厂家,型号,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是字母缩写,尽量不要买J几,的那是九几年的标,一般都是等外品才打的标,另外拿手转时,不是转的快就好,要两手分别拿住内、外套动一下,感觉一下有没有硬点、间隙,转起来要柔,不要哗哗响的。

网友C:
那么M\S\L的轴承也是一样吗?(Y-80_____Y280)

网友G:
51222这种型号的轴承用过吗?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7-5-11 21:33:00 发表的内容:   51222这种型号的轴承用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