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径距取压

楼主(2005-11-09):
单位用孔板测低压煤气量,用角接取压,但一次取出口老堵,想改成径距取压,二者之间的流量用不用换算,如果用,请告知方法

网友A:
‘取出口老堵’能不能加过滤装置?

网友B:
径距取压稍微好一些,容易导通.但两种取压方式流出系数不同,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