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10KV侧断一相.低压侧三相电压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2005-11-09):
低压侧星形接法.中性点接地.

网友A:
小弟我有试过这样的事,结果是烧毁一台45KW的西门子马达。
当时是户外高压跌落式保险丝忽然断相,幸好处理的及时。
呵呵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45KW的西门子马达的保护电路.谢谢!

网友A:
我当时在孟加拉国工作了,并没有安装断相保护器了。
当时忽然车间的设备全部停机,唯独这台马达没有相保护器。

网友A:
我当时在孟加拉国工作了,并没有安装断相保护器了。
当时忽然车间的设备全部停机,唯独这台马达没有断相保护器。

网友A:
用仪表检查三相电压,其中一相只有220V的电压,后来配电房值班的发现是户外高压跌落式保险丝忽然断相了。

楼主:
这就对了.出现这种情况.电压表两低一正常.

网友A:
应该是一低两正常的。

网友A:
很高兴认识你,支持并祝你早日成为电工斑竹,呵呵

楼主:
低压侧一低两正常.高压侧显示故障:缺相.漏电或接地.
高压测的故障显示漏电或接地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种情况很难遇到.没法实验.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B:
一次侧的断路和接地现象一样吗?

楼主:
我只见过一次.高压侧显示故障:缺相.漏电或接地.两处报警.
因为高压规范很全.很难出事故.出事故的话没有小的.
有遇到高压事故的朋友说一下现象.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C:
呵呵,转贴一下我厂的一次事故经历吧,如下

网友C:
再来发一个,也是亲身经历过的。一次变压器(800KVA)停电后回复供电,车间启动电机却怎么也无法转动,用万用表量三相电压却正常!配电房内的三相风扇也能正常运转!但超过5.5KW的电机就是不能启动!当时觉得怪了,难道见鬼了不成?呵呵呵,百般无奈后才想到可能是变压器内部有问题,后来换下了这台变压器,检查发现原来是分接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可不是唯心论者.谢谢.分接开关接触不良!如果大家下次遇到.高压侧停电.来回活动一下分接开关有可能就不用换变压器了.
高压的故障.我经验太少.大家应该也一样.谢谢各位.说出来.大家长经验.

网友D:
我也遇见过.只有两相的灯亮.马达不转而以,其它没啥

网友E:
高压侧缺相,低压侧同样会缺相,只不过,高压缺相的对应相不会为零只会比其它相偏低。

楼主(2006-06-13):
问题很难遇到,欢迎大家把遇到的拿来讨论.虽然当时可能查不出什么原因就恢复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高压10KV侧断了一相,结果所有的照明灯都亮不起来了,到高配房一看,结果电压表上有一个正常,有两个只有6KV.再到外面一看,结果发现高压线有一相断掉了

网友G:
高压侧和低压侧应该是一样的,相电压是一低两正常,线电压是两低一正常,大家说呢.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