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底是节能还是智能????

楼主(2005-11-09):
(无正文)

网友A:
变频器的作用是调速.节能还和智能是...

网友B:
节能的幅度有大也有小,将变频器用于风机水泵,其节能效果已成公众认可的事实。当然这个效果并非完全象有人所述的: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需要打一点折扣,但无论如何,将变频器用于风机水泵,就能把电流降下来,那么就是节能。

网友C:
所谓节能,是相对于挡板控制来说的

网友D:
变频器就是调速和plc配合就成了智能,但说它节能我没这个感觉

网友E:
我接触过一个现场,200kw多变频器,恒压供水,使用前后电费做过比较,每天可以节省700块钱,这个帐怎么算

网友F:
这些好象不是说变频器节能,而是因为使用了变频器之后变的节能了吧
比如一台250KW的螺杆空压机1:采用星-三角控制启动。当气压达到设定上限值之后就停机,而气压低的超过下限值再启动。2:使用变频器,当气压高于设定上限值,就把带动螺杆旋转的马达转速降低。当气压低于设定下限时再把马达转速加快。
这两种不同的控制确实会有不同经济效果,用后者一天节约几百还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F:
而且,在油膜螺杆空压机中如果老停机还有其他的以外发生。比如停的时间稍微长了,而油膜中又有太多渣滓,可能多会开不了机的

网友G:
不是智能的能节能吗?只有聪明的人才能更会想办法偷懒?拿这种问题来讨论真是无聊,是不是机器修多了,脑袋木了?

网友H:
其实变频器属于一种特殊电源,它本身工作的确要消耗电能,但是使用它以后可以使得原本需要消耗更大能量才能实现调速的交流电机得到了解放,或使得以前人为的加各种堵转装置(耗能)才能达到工作要求的系统得到简化,从而被人们称之为节能器。从这个角度讲,变频器的确是一种节能产品。

网友G:
由此看来

网友I:
正确的说,如果风机水泵不是满负荷运行,靠挡板控制风量水量,就可以用变频器降低频运行从而节能

网友J:
个人意见

至于节能与智能应分两方面考虑
一 变频器用于小功率的风机水泵上 节能的意义不大 可以说是智能
二  变频器用于大功率的风机水泵上  节能就可以实现
呵呵 主要是交的电费明显的少了

网友A:
个人观点.:
这是做变频器不懂机械原理的误区.任何转动设备都有转速与效率的特性曲线.设备上标注的额定转速是最佳点.实际中这么做节能的可能性是50%.是误打误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