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哪里有这样的电压电流表???

楼主(2005-11-09):
我司一台进口设备上的电压电流表都损坏了
现在要更新
但是找了几个厂家竟然都没有
还说这种表比较特殊
不好定做
不会吧中国这么大
都没有这样的仪表
我就不信还
电压电流表量程分别位0~500V 0~300A
功能:1、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值
2、能设定范围,当感应到的电压电流值不在设定范围内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这种功能的电压电流表国内没有哪个厂家做吗??
急急急...

网友A:
当然能做了!只是价格上可能贵一点;只是不知道你要的是显示有效值还是平均值?另外是测量什么波形,是什么电源出来的?是完整的正玄波吗?

网友B:
看看美国红狮的,北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网友C:
我有
可以联系我wq99022320@126.com
也可以把电话发到我信箱
我会给你联系的

网友D:
请购:电流、电压变送器输出标准信号1~5V或0~5V给数显仪表,
选宇电AI-501AL2L2V24表设定量程范围就可显示,设定报警值有L2L2模块继电器输出,V24电源模块是供电给变送器用。
选符合你要求的外型尺寸相同的表即可。

网友E:
进口设备最好还是用进口的配件
我推荐美国红狮的。

网友F:
这个东西不会太贵,国产的,你要不要?01058731238-812

楼主:
指针式的
显示的当然是有效值
我知道价格是比较贵
但是贵成什么样子
应该有个价格的吧
我的电话020-82268289-300
找miss杨就是了

网友G:
指针式的是买不到的.就是买到也很贵.你可以盘面装普通指针的.再装一套数显的.作为报警和保护.

网友A:
国产的也只是100多元一块表,带真有效值数码显示,带继电器报警,报警点可设,量程也可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