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与s73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11-10):
先说一下我的配置:
win2000 sp4
PLC是314
step7 V5.2
ifix 3.5(用的SI7的驱动)
net 6.1
   在安装完net的时候需要配置,我都默认了,结果是profibus方式,step7里的SET PG/PC显示PROFIBUS Actived,但是step7和PLC都通讯不了,SET PG/PC又改不成MPI通讯.然后我把net里的配置全部删除了,SET PG/PC就可以改成MPI方式了,然后是ifix的IO配置,配置的时候,datablock页面下有个data monitor按钮,我点击以后显示quality:bad,不知道是不是就根本没有连接上
   然后是在ifix的数据管理器里配置IO地址,配置完以后,我想试一下,让PLC的DO输出变化一下,用一个按钮用数字量改变专家联了一个DO,可是DO没有什么变化
   我估计有可能ifix和PLC就没有通讯上,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一下是否已经连接上?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可以使用OPC方式,安一个SIMATIC NET,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iFix3.5与S7-300通讯时需要已安装SIMANTIC NET

楼主:
用opc方式,能给个具体连接方法吗,谢了
我怎么连不到PLC上

网友B:
采用第三方的OPC SERVER啊

楼主:
OPC SERVER
还是连不上,OPC已经启动,可是数据连不到PLC,比较崩溃,怎么办?

网友C:
需要严格按照给您的手册中操作。

楼主:
终于用OPC连上了,这个不用com s7,直接设置opc就行了

网友D:
使用SIMANTIC NET就可以了

网友E(2006-03-14):
TO  challenge:
  SI7去冬能给我一份吗?
谢谢!

网友E:
 TO  challenge:
  打错了,SI7驱动能给我一份吗?
谢谢!

网友F(2006-05-12):
    simatic net 6.2怎么与ifix3.5连啊 请各位高手赐教!!cxz3005@sina.com

楼主:
先用step7组个PC station
然后在net里的OPC SCOUT建立并监视数据,

然后可以直接在ifix数据库下建立数据(用opc驱动)

这是大概步骤,我只是当时搞出来了,半年没动过了,具体的已经忘了,比较崩溃

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不行就问 激情如火,他比较牛,什么都懂

网友G(2009-07-13):
各位大虾:谁有PROFIBUS使用示例,小弟才学习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