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数据格式

楼主(2005-11-10):
OPC服务器读取来自设备的数据,读取的数据存放在哪?
这些数据还将转换成OPC数据,如何转换?
谢谢!

网友A:
是您自己开发opc服务器吗?
数据一般以表的形式放在内存中,格式多是variant

楼主:
不是,使用开发包
如果要查看的话,可以看得到吗,如何查看
这是否由使用的开发包决定?
谢谢!

网友B:
variant:内有一个TYPE是表示不同的数据类型。
再根据不同的类型到union中取数据
如果要看数据。挂一个客户端就可看到。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述得不清楚
我原来的意思是应用程序通过OPC服务器读取数据,这些数据是否都保存在服务器内存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数据量特别大时对内存岂不是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A:
只有您请求的数据点才会放到内存中。

楼主:
这句话我不是很清楚
什么叫请求的数据点?
opc服务器读取的数据不都是请求的数据吗?

网友B:
所有的点都在内存中.不是有请求才放在内存里

楼主:
所有的点?
设备上的数据很多,什么样的数据才能作为数据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