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DCS网上连OPC方案

楼主(2005-11-10):
各位DX, 我们有个项目需要在正在运行的工厂DCS的DCN环网上连接一台OPC Server,这样就要有段儿时间断开一路网络,虽然现在的DCN网是冗余的,另外一路是通讯的,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但现在的通讯量很大,负荷较高,所以不能因这个工作而使装置停车,为了在装置正常运行中做这项工作,请问有什么好方案吗?急!急!急!

网友A:
为什么不通过在已有的工程师站安装opcsever软件呢,这样不用停机的。
因为不了解您的具体情况,请指正。

楼主:
回复:xiaolifeidao
因为目前的DCS系统是ABB的AC460控制器,操作站等是Advant500的UNIX系统,所以必须装OPCServer硬件(即PC),不单支持OPC软件,主要问题是不能停机,还要保证装置的正常运行,所以怎么办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