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有关电源功耗的问题

楼主(2005-11-10):
我现在想测试一台机组的耗电量:
在电源输入处接入DT862型电度表,测的一小时耗电30度,变频器显示电机输入功率为78,这是怎么回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单相耗电量=相电压*相电流*功率因素*用电时间
三相有功电能等于单相电能表读数的三倍,约为30*3=90
一般功率因素为0.88
90*0.88=79

网友B:
DT862型电度表是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
不知“烟台”是怎么接的线,如果电度表只接了一相,可按“今天真好”分析的理解。如果电度表接的是三相,不好理解。可能是电度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