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用开关量能控制变频器的开关吗?

楼主(2005-11-10):
请问PLC用开关量能控制变频器的开关吗?
调速在变频器上调行吗?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很多都是用plc来控制和调速。

楼主:
那PLC和变频器的通信控制和开关量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我觉得在效果上没什么区别.好象只有电源不能串

网友C:
开关量是不是也叫端子控制吧
一般变频器启停有三种控制方式:操作面板,端子,通信,根据需要你可以任选一种方式,如用PLC控制可以用端子方式也可以用通信方式,当然端子方式简单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D:
PLC与变频器通过端子控制,也就是开关量控制,简单,但是是有级调速;通信控制可以无级调速!

网友E:
当然可以.单位大部分传动系统都采用plc的输出开关量控制变频器总线做速度给定.

网友F:
通信控制也可以有级调速

楼主:
先用开关量控制变频器的开关,调速在变频器上操作,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多可以,但也要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中是否具有此功能,如有的话,修改下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