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上位机的连接

楼主(2005-11-10):
用安川变频器的485口通过一张研华的485PCI通讯卡和上位机直接通讯,因为安川的T7V系列的地址最大只能设置为32,所以通讯卡上的一个COM口只能连接32台变频器(超过32台地址重复),有没有用软件可实现一个通讯COM口可以带32台以上变频器的?此外,上位机上要以报表形式读出变频器中的个别参数,工控界面用VC做还是C++Builder做更好?那儿有C++Builder 的软件下载?非常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可以采用多串口卡。
用什么软件无所谓。都行。
你可以看一下我用delphi写的程序。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4/12/21/sanken.zip

网友B:
采用多串口卡可以,
界面用什么设计都可以,
只要你会

网友C:
回复碧海游侠朋友!我很想参考你的源程序。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在搞变频器学习,相信你的帮助是我打开变频器学习新的起步点!谢谢!
我给你发过e-mail了,渴望你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