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5-11-10):
要安全继电器干什么呢,拍急停断电不就好了吗,或着让程序运行无输出.

网友A:
估计是反应快!!因为我们的安全继电器都是和光幕连接的!!
我个人觉得用安全继电器比较好~~因为你拍急停是断电~~但是有时不需要断电!只需要使设备上一部分停止而且是马上要恢复的!!

网友B:
安全继电器第一是反应快,使用的是电子触点;第二是可以把好几个信号同时接进来,按照串连或者并联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