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n对旋编的控制

楼主(2005-11-10):
先说问题:现在我做一个高速记数实验,用的是欧姆龙增量式编码器型号:E6B2-CWZ6C.由于我从没接触过,所以请帮忙解答一下编码器的几个问题:
1、增量式和绝对式的区别和工作模式
2、选编码器一般要选线,就是P/R,选这个有什么用?有计算公式么?
3、PLC内部的高速记数,怎么使用?跟这个外部的有多大差别?
4、总共6根线,都要接上么?怎么接线--测转速和转向,同时编程的时候对应的怎么编程,有高手能提供点例子么?
5、我这里没有别的资料,只有一张小鬼子的说明书,日文的我看不懂,英文水平不够,你那里有中文的编码器的一些资料,和现在编码器的市场行情么?
济南 小邓

网友A:
我试回答一下,
1:增量式和绝对式的区别和工作模式在下面有讲解
http://www.ad.siemens.com.cn/blog/user1/495/archives/2005/248.html
2:PLC内部的高速记数,可以参考FX2N编程手册上的定义,简单讲就是X000-X007被分配做输入,可以连接两个。参考编码器上的说明,接好A,B,Z三根线即可。测转速和转向可以调换一下A,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