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1-10):
现象比较奇怪,运行过程中突然没有输出,变频器不工作,复位以后能继续工作,但这种情况一天要出现四五次,但变频器不显示故障代码,电压也比较稳定,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可能是主板原因。

网友B:
可能是驱动部份虚焊了

网友C(2008-07-20):
我这段时间也遇到这种情况,比较棘手。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D:
阿尔法技术支持 0755-83312157

网友E:
控制板可能有故障.....

网友F(2009-02-21):
我近段时间也遇到类似问题,运行时突然停止,没有故障显示,之后一会启不启,隔段时间又可以了,有过类似情况的高手指点小弟回

网友G(2009-06-18):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现象,看来很多人都遇到一定是阿尔法的通病,不知有人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