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对欧姆龙旋编的控制

楼主(2005-11-10):
问题:现在我做一个高速记数实验,用的是欧姆龙增量式编码器型号:E6B2-CWZ6C.总共6根线,A相黑、B相白、Z相橙、棕5~24V、篮0V、还有个一撮铁丝的线不知道好干么?由于我从没接触过,所以请帮忙解答一下编码器的几个问题:
  1/增量式和绝对式的区别和工作模式
  2/选编码器一般要选线,就是P/R,选这个有什么用?有计算公式么?
  3/PLC内部的高速记数,怎么使用?跟这个外部的有多大差别?
    4/用来测转速时程序怎么编程和接线?用来测转向时程序又怎样编、接线?
  5/我这里没有别的资料,只有一张小鬼子的说明书,日文的我看不懂,英文水平不够,你那里有中文的编码器的一些资料,和现在编码器的市场行情么?
   济南 小邓
     邮箱bhqt94716009@163.com  在线等回复,难道工控论坛没有这方面的高手,怎么光有看的没有能力解答那?

网友A(2005-12-31):
1:增量型编码器与绝对型编码器的区分请参照: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609 2:P/R是转子每旋转一周(360度)能产生N个信号,则称其为Np/r(脉冲/转)。 3:接线请参照:
4:程序请参照:
在Word n+6 and n+7存储了当前的计数值,格式为有符号BCD码

网友A:
如上是omron的程序,三菱的以后我再贴出来。

网友B:
l楼主这种求知的精神可以,但是那个补丁似乎就不大好了
"在线等回复,难道工控论坛没有这方面的高手,怎么光有看的没有能力解答那?"
1:既然你是来求教的,为什么就不能姿态低一些,就冲这你的这句话,人家想帮你的热情都没了.人家义务帮你,好心就这样埋没.
2:在技术论坛上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人在等着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版主是不是,反正我不是,还有我周围的朋友也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就算没有一个人回复你,你都没有理由责怪网络和论坛上的人.
3:你的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无需要高手就可以回答你,你倒好,一棍子扫过去,非高手请勿回复.
4:我从你提的这些问题看:你对待技术的问题需要改变态度,一些问题比如"4/用来测转速时程序怎么编程和接线?用来测转向时程序又怎样编、接线?"自己为什么先不做一些基础性的测试工作,连一根接线都要问,自己为什么不思考,难道这些传感器的输出有很多种吗?
工作还没开始,什么都要期待别人,你把你的鼠标和工具给别人,别人一定帮你摆平.所以在论坛上,不要期望别人给你现成的程序,别人告诉你方法,你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C:
不错,论坛上的技术高手越来越多了,各位版主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

而 zzj1382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员吧,你说得十分有道理,但是我们(技术刚入门的那种),碰到一个新东东,心有余而能力不足,把头皮想疼还是那个样,所以就想到了请高人指点呀,但是你要相信,我们在求助之前肯定是想了的,资料也是查了的,就是没结果。。。。:(

网友B:
好了,现在告诉你一些基础的,共同的编码器知识
编码器从工作原理分
1:光电脉冲式
2:旋转变压器式
3:正余弦式
后两种大部分用于伺服电机上.实际PLC并不能处理这两种编码器信号.
光电编码器根据输出形式有
1:NPN输出
2:PNP输出
3:推挽式输出
4:差分式输出
一般的,一个完整的编码器应该有
A,A非,B,B非,Z,Z非,加上电源两条,就是八条线.当然也有仅一相的
其中A,B相有个超前和滞后的问题,所以,根据这点,如果需要判别方向一定要带A,B相的那种.Z相是每转一个脉冲,因此,也被人成为零点或原点.
评估一个编码器根据以下
1:每转脉冲数(P/R)
2:输出类型(NPN/PNP)
3:电压等级别(一般在5-24V)

如果要用它来求速度,很简单,计算一个固定的时间片内的脉冲数,然后将(脉冲/时间片)根据机械参数转化为R/MIN或M/MIN,这是个数学题,自己想想,对你有好处

PLC的内部高速计数器怎么使用,你看看书,不要提的这么笼统,每人会给你,因为即使给你程序你都无法立刻使用.看了书,实践了,再针对具体问题来提.

绝对型/增量型,班主给你的地址,有兴趣就看看.
我是觉得班主人太好了.连程序都贴出来了,可是,你看了吗?或者说,你收益了吗?

说的比较尖锐,听的进去就听,听不进就当没说

网友B:
说这些,并不代表我是高手,我也不是什么高手,只是有些经验.不一定正确.

我也不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针对一种现象,一种学习态度的享乐思想,经常看到论坛上看到"来一份",或者干脆都不考虑,想到哪里问到哪里.这种现象我是深恶通绝的

每个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知识需要积累,学习更是需要方法,方法和方向掌握了,细节的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D(2006-07-29):
怎么没有人回答那一小撮铁丝是什么?
    哈哈

网友E:
那一小撮铁丝屏蔽线.

网友F(2007-03-25):
那撮铁丝是编码器线的屏蔽层,这东西要接地

网友G(2009-09-19):
高手是大有人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