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紧急求助组态王6.5开发问题

楼主(2005-11-10):
请问组态王高手:6.5开发好以后运行时为什么会出现没有历史数据和趋势曲线(常规设置没问题)?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运行一下演示工程是否可以正常记录和现实,用来确认是否是设置问题。
参考演示工程的设置,察看变量的量程设置是否过大,历史变量的值是否变化。

楼主:
谢谢!希望呆会还能见到你!

楼主:
我想我是不是搞错了,内存实型变量是不是不能进历史记录?

网友A:
演示工程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B:
这个问题是由于历史库没有启动的原因,具体启动方法,找到你组态王安装路径下组态王文件夹KINGVIEW,如你在C盘Programfiles,如果你是WINXP,首先,在WINDOWS中的”开始”中的”运行”栏输入:"c:\progarm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egserver,确定运行,其次:再输入”c:\progarm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运行即可.如果你的系统是WIN2000则直接输入”c:\progarm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运行即可.

网友B:
这个问题是由于历史库没有启动的原因,具体启动方法,找到你组态王安装路径下组态王文件夹KINGVIEW,如你在C盘Programfiles,如果你是WINXP,首先,在WINDOWS中的“开始”中的“运行”栏输入:“c:\progarm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egserver,确定运行,其次:再输入:“c:\progarm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运行即可.如果你的系统是WIN2000则直接输入:“c:\progarm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