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显示异常

楼主(2005-11-10):
有一台新的变频器,
上电运行后频率显示不稳定,
有波动现象,这是参数设置的失误吗?

网友A:
请检查频率给定,是否稳定。

楼主:
多谢多谢!你可真是位地道的热心人
总是能为别人排忧解难

网友B:
  是否有外接的调速电位器,如果有,那就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C:
请问
那会不会干扰变频器吗
是用在注塑机上的吗

网友D:
你先检查你的控制模式以及频率给定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