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 183-1固态程序。

楼主(2005-11-10):
IM 183固态程序中,没有做串口通讯这块,该如何加进去?我将通讯参数设置好后,从上位机软件发数据,IM183接收到后将数据通过串口发出去,然后从串口接收数据上传到上位机,该如何做,请各位指教~谢谢~ cm036@yahoo.com.cn

网友A:
你直接找本51單片機的串口設計的書來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远方!单片机的串口我已经设置好了,但在收发的时候有问题,我直接将外部TXD和RXD脚短接,即上位机发什么,通过串口发出后又上传给上位机,现在收的有问题,只能收到一个字,你方便留个电话或者QQ吗?想象你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