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和不细分的区别

楼主(2005-11-10):
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和不细分的区别是不细分的驱动器在低速是抖动很大。有细分的就很理想。但细分是怎么实现的?谁知道呀!请告之。

网友A:
细分驱动精度高.细分是驱动器将上级装置发出的每个脉冲按驱动器设定的细分系数分成系数个脉冲输出.比喻步进电机每转一圈为200个脉冲,如果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为32,那么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输出6400个脉冲步进电机才转一圈.
     通常细分有2,4,8,16,32,62,128,256,512....

网友B:
细分后,驱动器输出的电流不再是方波,而是趋近正弦波,细分数越高,效果越好。

网友B:
顺便提醒一下楼主,这里是技术论坛,纯广告是会被删除的。

网友C:
请问刘老师,为何我使用细分功能,细分数越大反而速度提高了呢,PLC脉冲输出不变?谢谢指教!

网友B:
"请问刘老师,为何我使用细分功能,细分数越大反而速度提高了"

能给出具体数据吗?单纯这样一句话,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了。

网友D:
请问刘老师,步进驱动器上有细分拨码,是不是把它拨到细分最大时最好呢?细分的大,小对电机运作起来有什么影响呢?谢谢指教!

网友E:
关于驱动器的细分原理及一些相关说明:
在国外,对于步进系统,主要采用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及相应的细分驱动器。但在国内,广大用户对“细分”还不是特别了解,有的只是认为,细分是为了提高精度,其实不然,细分主要是改善电机的运行性能,现说明如下:步进电机的细分控制是由驱动器精确控制步进电机的相电流来实现的,以二相电机为例,假如电机的额定相电流为3A,如果使用常规驱动器(如常用的恒流斩波方式)驱动该电机,电机每运行一步,其绕组内的 电流将从0突变为3A或从3A突变到0,相电流的巨大变化,必然会引起电机运行的振动和噪音。如果使用细分驱动器,在10细分的状态下驱动该电机,电机每运行一微步,其绕组内的电流变化只有0.3A而不是3A,且电流是以正弦曲线规律变化,这样就大大的改善了电机的振动和噪音,因此,在性能上的优点才是细分的真正优点。由于细分驱动器要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以对驱动器要有相当高的技术要求和工艺要求,成本亦会较高。注意,国内有一些驱动器采用“平滑”来取代细分,有的亦称为细分,但这不是真正的细分,望广大用户一定要分清两者的本质不同:
1.“平滑”并不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只是把电流的变化率变缓一些,所以“平滑”并不产生微步,而细分的微步是可以用来精确定位的。
2.电机的相电流被平滑后,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而细分控制不但不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相反,力矩会有所增加。

网友F:
怎么总是步进电机细分?伺服电机就不细分吗?

网友B(2005-12-10):
“怎么总是步进电机细分?伺服电机就不细分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网友A:
伺服系统是通过调整电子齿轮.

网友G:
细分是为提高精度的啊  步距角小了不是可以得到精度提高吗,再说细分是改善电机低速时候的颤动减低电机的运行噪音。

网友H:
TO:alame
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应该不是什么细分吧?“伺服细分”真的象帮主讲的那样“一下子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哈哈。

网友D:
 to: peter69
     按你这样说就是真正的细分就取大的好,又平滑力矩又大. 如果是" 平滑 "那就不能取太大了.不然力矩下降就容易丢步了.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I:
电机的相电流被平滑后,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而细分控制不但不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相反,力矩会有所增加。
 “增加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增加是什么意思”
就个人理解,力矩没有真的增加,但是这种方式确实消除了一些导致力矩不能充分发挥的因素。

网友J:
"细分控制...力矩会有所增加"

大家仔细想想,当电机转子从一相转到另一相时,如果是细分过渡的话,那么其转动过程中的力矩是相等的,都等于单相通电时的力矩。而非细分控制则在转子从一相到另一相转动的过渡过程中,力矩减小了。所以“细分控制...力矩会有所增加”是非常正确的。

因此细分控制可以提高电机低速运行时的转矩、精度,减少振动。但使用细分控制也会带来不利,即会影响电机高速运行的速度。这是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得问题。

网友K(2007-05-16):
细分控制可以让步进电机停在半步上吗?请教!

网友L:
只要负载足够轻,停在任意分数步距上都可以。如果仅仅是半步,就用半步运行模式好了,又何必细分。

网友K:
断电后也可以停在任意分数步距上吗?

网友L:
断电! 步进电机肯定不能,除非在断点前通过外部机构锁轴。

网友M:
--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应该不是什么细分吧?“伺服细分”真的象帮主讲的那样“一下子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哈哈。
那前辈能简单的讲一下吗?我只知道伺服电机要通过电子齿轮比倍频,细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我只知道伺服电机要通过电子齿轮比倍频,细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于一般的交流或者直流伺服而言,我有饿不知道“细分”是什么回事。

网友L:
“伺服细分”? 有谁提过这个问题吗?建议读帖子仔细一些。

网友N:
   "当电机转子从一相转到另一相时,如果是细分过渡的话,那么其转动过程中的力矩是相等的,都等于单相通电时的力矩。而非细分控制则在转子从一相到另一相转动的过渡过程中,力矩减小了"
      哈哈, 竟然有人说出这种“道理”来, 还因此认定“细分控制...力矩会有所增加是非常正确的”,  哈哈, 一派胡言, 没经过大脑的结论!
    1. 没弄明白力矩跟力, 转矩跟力的区别.
    2. 正规的细分, 两相合成的电磁力的大小, 确实是等于不细分的单相通电形成的电磁力的大小的.
   3. 力矩(或转矩)等于力乘力臂(差不多是这意思), 细分后, 每一步的最大力臂, 也被细分了, 所产生了力矩也小了.
   4. 从步进电机的矩角特性去理解,  细分后, 每一个小步的最大功角, 不是90度了, 而是90度除以细分数, 每一个小步在前一个小步不丢步的情况下, 产生的最大转矩是:整步运行最大转矩乘以SIN(90/细分数)  .
   5. 我们如果有兴趣做相关试验, 那么会看到, 最大能带动10NM的电机, 在10细分后, 也最大差不多能带动10NM的负载. 细分后的运行情况是这样的,  在第一个细分步时, 电机最大扭矩为: 整步运行最大转矩乘以SIN(90/10), 不足以带动负载, 第一步丢步;  第二个细分步时,  由上第一步的丢步,  最大功角变为 SIN(90*2/10), 第二个细分步产生的最大转矩为: 整步运行最大转矩乘以SIN(90*2/10), 也不足以带动负载, 第二个小步丢步------  一直丢到第10个细分步, 由于前面9个细分步都丢步的原因,  第十个细分步的最大功角, 可以达到 (90*10/10), 即跟整步运行的90度一样,  此时将带动负载.    注意: 电机整步运行最大转矩, 并不等于最大能带动的负载,而要比最大能带动的负载大, 具体计算超出本人能力范围.
  6.用细分去定位, 前提是, 负载<电机整步运行最大负载乘以SIN(90/细分数). 否则, 便无法准确定细分位.
   以上内容, 本人跟其他兄弟,已不止一次在本坛其它地方提及过, 请其他仁兄,在看贴,思考,说结论时, 更认真对待点.你发的贴子, 你说的话, 不能反应你的技术水平, 但绝对能反应你的人品!!!!!!!!!!!!!!!!!!!!

网友N:
   希望大家, 别再根据你“好像知道, 好像是这样,好像哪里看到过“, 去做为你下结论的依据,  你发的贴子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 思考,  要注意思考。  与你们共勉。 当然, 本人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你们只管拿砖拍就是了,  不拍, 我咋知道???

网友N:
  提示: 力臂的理解要以电机轴心为支点。

  “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和不细分的区别是不细分的驱动器在低速是抖动很大。有细分的就很理想”
   细分对抖动现象的改善, 其根本原因不是“驱动器输出的电流不再是方波,而是趋近正弦波”, 而是细分后, 电机对电机轴做的总功降低,这才是根本原因。 细分越大, 电机对电机轴做的总功就越小,  细分无限大时, 可以认为电机对电机轴不做功。
   关于上面结论的理由, 本人不想多说。 与别人讨论时, 前提是, 别人对讨论的话题也有相当的思考深度。 请愿谅我的自负。

网友L:
To “阿修罗的眼泪”: 把你(2007-5-20 12:03:00)的回帖处理一下,其中的技术言论尚有保留价值,不必要的话去掉。
另一回帖因不符合论坛主旨,已经删除。

网友N:
   接受“处理”,哈哈

网友N:
    以上红字结论“ 细分越大, 电机对电机轴做的总功就越小,  细分无限大时, 可以认为电机对电机轴不做功”的前提是, 细分步不丢步。

网友N:
     大家细看前面的内容会知道, 细分后, 电机本身相当于有了一个“自调节”的过程,  当负载很小时, 会按细分步一步一步的走,  随着负载的增加, 电机会通过增加细分步的丢步数去增加最大输出力矩去带动负载, 虽然此时细分步被破坏, 但由于运行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扭矩过裕量”, 所以电机运行起来很平稳。不知道刘版前面说的“确实消除了一些导致力矩不能充分发挥的因素“是不是指这个意思?
    但是, 宏观上, 电机力矩是不会因为细分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然, 细分本身一定会存在偏差, 另外,脉冲频率一定的情况下, 细分数的大小, 会对转速造成影响, 从而一定情况上影响反电动势和力矩。  但那归根结底是转速因素产生的影响, 与细分本身无关。

网友B:
" 随着负载的增加, 电机会通过增加细分步的丢步数去增加最大输出力矩去带动负载,"
有外部阻力的时候,电机的位置会有变化。这个,好象细分不细分都是存在的。“自调节”与是否细分相关吗?

抱歉,我确实喜欢用“好象”两个字。

"不知道刘版前面说的“确实消除了一些导致力矩不能充分发挥的因素“是不是指这个意思?"
大致是这样了,不细分的时候,电机震荡比较大。对于同样的电机和负载,同样的电流,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

网友N:
    "有外部阻力的时候,电机的位置会有变化。这个,好象细分不细分都是存在的"
    关于这个问题,  在很多贴好都出现过.  我都没有插上一脚, 是因为这个问题, 个人认为有一定的随机性, 定性分性有点说不清. 但刘版在这发问, 鄙人也不妨谈谈个人见解.
    1.  以恒负载为例来分析,整步运行时, 如果最大能带动的负载如果为10NM,  如果带上5NM的负载跑上一整步, 最后带下来的地方是整步位置? 还是电机输出扭矩为+-5M米的位置? (0点左右+-30度)  错了, 答案是这-30到+30度(只是简单的理论计算,实际上算起来不简单啊)间随机的一个位置. (当然, 你硬说它不是随机的我也没办法, 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随机事件")  在我别的贴内, 我多次强调, 步进电机运行过程, 是一个不断震荡的过程.(哎,步进步进, 一步一步的进, 懂此者懂步进电机大半. 我老是这么说, 可很多人就是不以为然).  无论负载多少,只有电机带得动, 那么, 电机轴过了零点后, 就一定会有振荡, 只是振荡的强度, 与负载的大小相反而已.  好, 那么这个振荡, 最会停在什么地方呢?  它停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电机轴在震荡中趋向过零点的过程中, 即电机轴减速制动过程中, 电机轴转速为0的地方, 电机输力转矩小于或等于负载+阻尼,那振荡就结束了.  附合这个条件的范围就是-30到+30度. 这个转速为0的地方的位置,  不但与负载有关, 而且与摩擦,磁阻, 相绕组,磁场强度, 等等,等等情况, 有关系, 由于电机本身就有结构误差(哎, 又是精度,中国人的痛啊), 我敢说, 即使其它条件都一样, 电机走相邻的两个整步, 停下来的位置都是不同的, 不但是量的不同, 有时还将是一个在零点左边,一个在零点右边的不同. 而且, 也不一定是负载大的每一次都比负载小的停得靠零点远, 但是多次重复试验, 确定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2.  来说说细分后的情况. 首先重复, "用细分去定位, 前提是, 负载<电机整步运行最大负载乘以SIN(90/细分数). 否则, 便无法准确定细分位".  以10细分为例, 要想细分成功, 就不能带5NM的负载了, 那么假设带0.78NM.  那么求下0.78相对10的反正弦( 这里确切的说不应是10, 看过之前的贴的会知道,  是比10大的某个值), 是4.47度. 那么, 会停在细分步的零点+-4.47度间.
   3.   至于你问的"自调节与是否细分相关吗", 我想了很久, 也没搞懂你这句到底问的是什么, 故不能回答.
   注: 以上所有出现定量计算的地方, 都是经简化, 忽略的某些变量的,  我在贴里也一再强调,  关于步进电机严密的定量计算,确实不在本人目前的能力范围之内.

网友O:
我们平时说的步进电机的力矩一般这样几种:一、保持力矩,一般情况下会默认为2相励磁时的力矩(对2相混合式而言),有些厂家标力矩值的时候也有附带测试条件;二、运行时的牵入与牵出力矩,这是都会说明运行条件,我们平时一般会说是起动力矩与运行力矩,标准上规定是叫牵入与牵出力矩。对于大家讲的细分应该是指运行时的力矩,一般2相励磁时力矩是最大的,所以一般会以它作为比较标准,此时细分状态下的步进电动机力矩会小一些,但是振动会小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讲分辨率提高了。所以对于细分主要有两种功能:一、避开振动点;二、提高定分辨率(相对)。步进电动机的分辨率定义是指电机的步距角或者运行一周的步数(单相),所以我这么讲。一般步进电动机在10细分以上就没有意义了,当然这句话是在看百格拉资料的时候见到的,具体为什么这么讲我不知道。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N:
    对你说的"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  持有非常大的反对意见.  先请你说明你的理由.

网友N:
TO  北海:
   "10细分以上就没有意义",  这句话没有对和错, 只是相解的角度不同, 权衡的角度不同而已.  跟过我的贴的人一定会明白.

网友N:
  哎, 对刘版有一些失望,  没想到"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 这种话竟从刘版口中说出.  我可以大胆的说,  "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 是控制器产家说出来骗小孩的!

网友N:
  注意:  以上所有出现的角度, 均为电角度!!!!!!!111

网友O:
步进电动机最初是作为同步电机使用的,加正弦波电机也会转。只是后来发现输入脉冲后有现在大家所提的步进电动机的一些特点,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它的前身是作同步电动机用的,所以说高的细分数会类似正弦波。单步响应中的振荡也有手段消除,三十年前就做出来了,机械方式和电子的方式都有,并不是什么新的科技成果,但是市面上电子的我还没有怎么见到,当然也许见到了我也不知道。以上内容可以参考《步进电机与控制》

网友O:
大家可以看一些产品说明上面的步进电机电感标示:*mH+/-20%.当然相与相之间电感的差异不会有这么大范围,但是个人认为这种差异足以导致高细分状态下定位不准,以1.8度为例,256细分0.00703125度,大家认为这样的角度能做出来吗,我觉得是不可能,起码现在还不可能。

网友O:
大家可以参考步进电动机的标准,上面有精度的描述

网友N:
   北海说的话没有什么明确的观点, 老实说, 你引用那么多材料, 我看不出能你想说明什么。
   “单步响应中的振荡也有手段消除,三十年前就做出来了”, 你倒说说具体怎么实现啊,  我5岁就听说有外星人了!

网友N:
    算了算了, 还是我累一点吧.
1.  如果你要是想引用那些材料来给我们上课, 增加我们对步进电机理解的广度, 那么, 我很乐意接受, 但你必须保证你对你所引用的话有相当的理解,  并在你的技术水平下确定它是对的.

2.  "单步响应中的振荡也有手段消除,三十年前就做出来了,机械方式和电子的方式都有",  "有"你就拿出来, 不过我认为你是拿不出来的, 如果三十年前就有了合理而可行的方法, 也不会至于"市面上电子的我还没有怎么见到",  至于机械, 你如果是说三十年前有人通过复杂的机械装备去消除了卖100块一个的步进电机的单步响应振荡问题, 那我没话说.   对于一些道听途说, 很有一些人愿意块卖力地去推波助澜, 这也是中国的悲哀.

3.  你如果是想讨论高细分有没意义的问题, 那么, 本坛有很多贴, 已经多次讨论过细分的得与失.  你要说"10细分以上就没有意义"也行, 要说"20细分以上就没有意义"也行, "30细分以上就没有意义"也行(根我所知, 说30细分的人多点),  早就已经说了, 每个人考虑的角度不一样, 用的场合不一样, 这根本没有严格的对和错.   至于你说的"256细分0.00703125度,大家认为这样的角度能做出来吗,我觉得是不可能", 的的确确, 很多合场上, 256细分确是浪费的, 也压根没有用.  但是,  你也知道, 它有"一、避开振动点"的功用, 有的人就喜欢电机转这么慢, 这用256细分不行吗?  而且, 就算256的细分, 已经不能对均匀度有任何保证了, 但至少, 第255小步, 不会跑到第254小步后面, 这至少会对减小"扭矩过裕量", 降低震荡有一定的好处,  你也许很不屑于这一点点的好处, 但有的人,因为用的场合问题, 它就是追求这一点点的改善, 你能说它毫无意义吗?

网友O:
电子阻尼和机械阻尼在今天应该确实还比外星人的知名度要小很多,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呵呵。参考书的名字都告诉你了,烦您(眼泪)自己查看,恕不提供。至于有关振动的话题,根本不需要用很高的细分数。

网友L:
“对刘版有一些失望,......,是控制器产家说出来骗小孩的!” 一个人关于某件事的认识程度有深有浅,不足为奇,但是关于认知过程的态度却完全可以左右一个人的认知进程甚至方向,以“阿修罗的眼泪”目前对于步进系统的认知程度而言,还远远不具备挑战有关"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这一观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人可以胆大,但胆大不等于事实。

网友L:
正如“北海”所言,步进电机的电子阻尼和机械阻尼30多年前就已问世,本人的一个同学的舅舅,清华的退休教授,当年的毕设题目就是做的这方面工作。
   “北海”既然熟悉王宗培教授的学生,想来应该也是步进圈子里的人,而且对步进系统的认识也颇为深入中肯。
    其实步进电机的振动问题是“阿修罗的眼泪”近来非要坚持的一个尚不足以自圆其说的技术观点的重要理论依据,还是先任他去吧。

网友P:
看来你还真对步进及驱动作过研究.
中庸可能不大喜欢吧

网友N:
    "北海既然熟悉王宗培教授的学生,想来应该也是步进圈子里的人,而且对步进系统的认识也颇为深入中肯"   辩证法进化到这种地步, 估计马克思地下有灵, 也可安息了。

   “以阿修罗的眼泪目前对于步进系统的认知程度而言,还远远不具备挑战有关"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这一观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至于有关振动的话题,根本不需要用很高的细分数”
    "此帖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
     我们在此看到, 权威的力量有多大。 想当初, 秦桧一个“莫须杀”弄死岳飞,  亦不过如此!!!!!!1

网友B:
“我可以大胆的说,  "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 是控制器产家说出来骗小孩的!”
您不妨继续说,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实验结果。

网友N:
 阿修罗的眼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1 9:15:00
        对你说的"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  持有非常大的反对意见.  先请你说明你的理由.

网友N:
    "还是先任他去吧"
    "以阿修罗的眼泪目前对于步进系统的认知程度而言"
    "既然熟悉王宗培教授的学生"
    "本人的一个同学的舅舅
    "清华的退休教授"
    "您不妨继续说"
     我们万人景仰的刘岩利,波恩版主, 在讨论技术问题时, 在反对别人的技术观点时,   已经不需要有技术依据了!!!!!

网友O:
大家只是就自己现有的知识、经验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自己要学会去判断是否正确,没有必要每句话都要引经据典都要提供证据吧,只不过是讨论问题,你(眼泪)又何必这样,有意思吗

网友L:
“阿修罗的眼泪”:愤青无助于改变事实。

"以阿修罗的眼泪目前对于步进系统的认知程度而言",———这是本人根据自身对步进电机及其驱动技术的认知水平,结合“阿修罗的眼泪”的近期技术发言内容,对他现阶段状态的评价客观评价。
"既然熟悉王宗培教授的学生"———只要是业内人士,都会对王宗培教授在中国步进电机理论和产业方面的贡献给予公正评价。
"本人的一个同学的舅舅""清华的退休教授"———这是在引用一段历史,是步进电机的电子阻尼和机械阻尼早在30多年前就已问世的证据。
"还是先任他去吧"———既然多次点化不通,还能怎么样呢?相信一切技术真想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大白于“阿修罗的眼泪”面前,倒是“阿修罗的眼泪”回想今日的挑战和辩驳一定会有所感悟。

"您不妨继续说"———事实就是事实,这不绝仅仅是刘斑竹一人的实验结果。

综上所述,“阿修罗的眼泪”刻意断章取义的这些段落,无不是具有铁证如山。人可以挑战权威和经典,但是必须建立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任何诡辩和文字游戏都是于事无补的。

网友Q:
 刘岩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2 6:42:00
    “我可以大胆的说,  "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 是控制器产家说出来骗小孩的!”
您不妨继续说,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实验结果。

刘斑竹已经说了他是根据他自己的试验结果得出的,那阿修罗的眼泪你也拿出一些来证明你的观点啊。也好让我这个初学者学习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啊

网友N:
    我晕, 波恩你又把我发的贴删了, 这样对“带着学习的态度”的成长不好。
    “那阿修罗的眼泪你也拿出一些来证明你的观点啊”,TO “带着学习的态度”, 看贴认真点, 先把贴子从头看一遍,我的理由在此贴的前部分都差不多列出来了,在相类似的别的贴上也曾解析过。
     带着学习的态度是件好事, 本人也是一直带着这样的态度的,但光有态度不行, 要多看,多思考。

网友R: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其他设置相同,开始选择的是32细分,后来改成128细分之后反而振动增加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R:
我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PLC的脉冲输出口最高频率有限制,最高10K,这样当细分增加时,电机的运行速度会变慢。细分增加了,速度下降应该才对呀,所以对 "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有些理解不上去啊?

网友B:
"PLC的脉冲输出口最高频率有限制,最高10K,"
如果你的系统中,限制速度的不是电机的驱动能力,而是接口的脉冲频率,那么,高细分确实只会使速度下降。

“后来改成128细分之后反而振动增加了,这是怎么回事?”
可以问一下,您在这两种情况下的速度是多少吗?

另外,说一点题外话,个人不欣赏新文化时期的观点,对“国粹”的批判,矫枉过正。那些不是客观的研究评价,而是战斗檄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声音是越偏激越好,不偏激不足以使国人从昏聩中清醒,但是几十年后,这些文字远没有《四书》的价值高

网友N:
    "限制速度的不是电机的驱动能力,而是接口的脉冲频率,那么,高细分确实只会使速度下降"
  如果本人没理解错, 刘岩利是想说:" 限制速度的如果是电机的驱动能力,那么,高细分确实会使速度上升."  本人洗耳恭听刘版主的解析.

网友L:
本帖从现在开始,不要继续发表与技术无关的话题,否则一律删除。

网友L:
To “阿修罗的眼泪”:这样的理解才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N:
TO 开着拖拉机上高速
    我是一初学者, 没接触过大力矩步进和高速步进, 但接触到了步进细分, 本人也想谈下见解.
    细分是通过减小电机运行过程中的"扭矩过裕量", 去使电机运行平稳的. 从能量角度去看, 就是通加降低电机对电机轴或得的动能, 去使电机运行平稳的.  细分数越大, 出现的"扭矩过裕量"的范围就越小, 但这里存在一个范围问题, 并不是说对所有的负载, 所有的细分数, 细分数越大, "扭矩过裕量"就越小.比如, 最大能带动10NM的电机, 去带6NM的负载,如果2个细分, 那么, 结果是每一个整步走两小步,  运行中的"扭矩过裕量":10*SIN(90/2)-6=1牛米(粗略计算);如果3个细分, 那么, 第一个细分步丢步, 第二个细分步能带动负载, ""扭矩过裕量"为: 10*SIN(90*2/3)-6=2.6牛米(粗略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3分分的"扭矩过裕量"要比两细分的大, 每个成功的小步走的距离也比2细分的大.  但是, 一般情况下, 控制器的细分数, 都是2的整数倍, 不会出现类似2跟3比较的情况. 故习惯上我们都说, 高细分比低细分运行平稳.

网友N:
     在中国, 你如果真要去创新,去改变, 那无异于割别人身上的一块肉, 难啊!

网友N:
    哈哈, 我们可以看到. 在粗略的计算下, 原本能带动10MN步进电机, 2细分后能带10SIN(90/2)=7牛米的负载(细分不丢步), 3细分后能带10SIN(90/3)=5牛米的负载, 4细分后能带10SIN(90/4)=3.8牛米的负载.....即细分后,带负载能力的下降趋势,比细分数的增加趋势小.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采用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可以明显高一些",  那么我们不能怪刘版和波恩的步进技术水平差, 只能说他们的语文表达能力, 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S:
狂妄无知!

网友N:
    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 单是"狂妄无知"这句话, 其功效相当于减缓了中国科技术发展的3年左右的时间.

网友T:
伺服没有细分.步进的细分不能提高精度.

网友U(2007-07-27):
   我刚接触步进电机,在网上看了很多的资料.现在想用89C52单片机和D/A转换做个控制4相电机的64细分.但是到现在为止软件那块该怎样实现我还没有个流程.
   看到你们讨论得这么深入想请你们给我点建议.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请MAIL给我:YJW0828@126.COM
   谢谢!

网友V(2009-07-07):
差点被误导,我刚做了15台设备,力矩小了,我还真想去改细分修改程序。还是“奔三十的男孩”说的对啊。加细分加不了力矩!

网友W(2014-01-17):
嗯 这个板块办的不错!奔三十的男孩说得很好!刘版主说得是从实际测得的,也是真的。。很好。。只是。。实验的结果往往是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用来反推道理的。。因为你没有找到真的致命的影响因素。

网友X(2015-05-15):
挖坟了。

阿修罗理论没有问题,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阿修罗成熟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