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热继的选用方法!

楼主(2005-11-10):
请问热继是否按照略小于电机的最大过载电流来选啊?

网友A:
可选取上限电流略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它有一个调节范围的啊,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整定电流就是.

网友B:
可按额定电流的1.2倍选热继电器。

楼主:
谢谢两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