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 OMRON传感器件传感器的替代选型

楼主(2005-11-10):
向各位前辈请教。
我想将整套OMRON传感器件替换(E8MS-10 E8MS-01 K3C-DP8-T1Z E89-M4)替换别的品牌。E8MS-10和E8MS-01是两个传感器,K3C-DP8-T1Z是传感器的控制器, E89-M4是两根链结线。

网友A:
可以留个联系电话给我吗
看看你具体情况
好给你出个方案
wq99022320@126.com

网友B:
对,应该把日本的换掉,你如果想换德国货可以和我联系,价位比日本当然要高点,就冲你换日本货,我给你低价!email:xudonghua9942@126.com

网友C:
要看你具体的应用场所,才能给你方案。